[学员感言]
小小白修iphone 6S不显示

楼主(2017-12-31):
       来迅维实地学习两个月了,平时也经常有去试着修板,不过由于各方面的知识,实践都还有些欠缺的缘故,很少有修好的,,这次挑了一个修的比较顺利到经验来和大家分享,由于途中没有拍照片还请各位大神勿喷
       这是一块华强北淘来的板子,接上电源然后开机,电流正常跳动,最后能上到800ma以上,一般到这种电流就说明手机是正常开机了,不过手机没有显示,也没有背光。 先测量显示座子到阻值
测到J4200第39脚PN5V7_LCM_MESON_AVDDN阻值无穷大,第41脚PP5V7_LCM_AVDDH_CONN短路。
因为这两个线路都与U4000相连,果断先拆下U4000,直接测量芯片上焊点的阻值

E2 E3 还有 A3脚的阻值都正常
再测J4200的 41脚 还是短路的,应该是有电容烧坏了,一个个拆除相同线路上的电容

在拆掉电容C4202,终于不短了,然后重新把U4000焊回去,手机正常显示。
最后希望这帖子能帮助到一些跟我一样刚踏入手机维修的小萌新们

网友A:
不错  啊    板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B:
有和联系方式么我也是小小白,希望给点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和联系方式么我也是小小白,希望给点指正。

加微信hxf6164feng,不过咱也是小白哈。未必能给你指正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啊    板子多少钱买的???????????

60块的。。。。。。。。。。。。

网友(2018-03-11):
干嘛不先拆小元器件啊。拆大的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修电脑的看都看不懂

网友(2018-04-25):
你们查有短路的线路都是一个一个电容这样去拆除来排除问题的吗

网友:
应该可以烧鸡大发吧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好搞,而且来钱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