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B460开机不显,待机0.015A,开机1.125A到1.21A

楼主(2017-12-31):
B460开机不显,待机0.015A,开机1.125A到1.21A,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有一段波形,内存排阻没有波形;
打CPU的电压0.9V,其它除独显供电没有电压,其它都出来了。
查CPU供电管理芯片的2组波形
UGATE2波形如下:
LGATE2_R波形如下:
UGATE1波形如下:
LGATE1_R波形如下:
看出第2组供电有问题,直接换上管后正常;

网友A:
请问维修用数字示波器好还是模拟示波器好呢,望大神指教

网友B:
请教  内存上面已经测到波形了  而且cpu电压也出来了 楼主为什么还会去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维修用数字示波器好还是模拟示波器好呢,望大神指教

我用的是数字示波器,模拟示波器我没有用过,对不起,我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数字示波器,模拟示波器我没有用过,对不起,我不知道啊。

滤波不良会导致不过内存,请问抓波是看瞬间呢还是能看到持续不良的波形呢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也能测的吧,CPU电压有楼主为何还测CPU波形呢?求思路

网友:
好厉害的波波神功,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有好的设备就是可以事半功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内存上面已经测到波形了  而且cpu电压也出来了 楼主为什么还会去查cpu供电电路

因为显卡供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
显卡供电还没上来 说明你的供电还没有完全出来 平台复位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内存上面已经测到波形了  而且cpu电压也出来了 楼主为什么还会去查cpu供电电路

我记得这个机器显卡供电是先出来的········cpu电压出了没显卡供电是  跑内存一下然后当机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D:
B460 点位图有么?能否发张给我,谢谢

网友:
高手 遇到很多不出集显的 三桥合一的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60 点位图有么?能否发张给我,谢谢

点位图,图纸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的啊··我这里有一台GA1102CAL   不知道怎么用··哎··现在生意也撇,

网友:
路过,,,学习,,写的好详细啊,,顶下

网友:
你这个待机电流还是正常的,这个机子上管有问题待机电流都会变大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直接搞CPU供电和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纸是亮点,示波器怎么截图的。。。。。。。。

示波器里面有这个功能的,有个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