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进水维修18年第一弹

楼主(2018-01-01):
机型:战神Z7
板号:6-71-P6500-D03
      :P650SEM-0D
故障:进水不触发

接一商家送修进水机,

板号:

一看神船的Z7,依稀记得以前修过有图纸的还是可以搞搞。

(图片是处理后拍的)
这个机器进水的地方在桥的背面和EC周围难怪按开机键没反应。大概瞄了下主板其他地方进水腐蚀不严重应该可以搞。
新款机器要价不是很高一般都能接受。
经过一番缝缝补补,洗洗刷刷后通电按开机键电流从0.01上到0.43停住。(估计没出CPU电压)外用表捅了一下主板除了系统供电的3.3V, 5V出来其它各大电感一个电压都没。我擦啥情况,不是都有电流了吗!!!第一反应摸下主板上的大件没啥不正常的温度啊,见鬼了!!!跟桥收到了开机请求没发出SLP_S3#,S4#一样一样的。即便是这样电流也只有一点点的反应才对撒。。
不管了由于是进水机,问题千奇百怪的,不可能的都给你变成可能。
进水的地方刚好在桥的背面直接上BGA干了一炮

冷却后再次上电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桥坏了???冷静冷静理理思路
既然没电压就按着少电压来修吧
直奔内存电压

捅了下供电啥都正常S5 跟S3不正常
看了下EC端

还是一样,继续往前走来到桥。
看来还是桥这边有问题,非要换桥吗????
查查条件先吧,有图纸,板子上也有位号的还怕啥。。。。

桥的条件就那么几个,但是一个一个在板子上面找测试点还是有点费劲。眼神好一下就找到眼神不好得找半天。。我属于眼神不好的那种经常这样。。。说多都是泪。。。
由于这个板子是进水的刚好又在桥周围我没去一个一个查桥的条件太费时间!!
分享一点小经验 可以省不少时间

修进水机时直奔进水焊接腐蚀过的电阻你会发现新大陆
当表笔捅到R313

一端3.3v一端1.7几V但是电流上到了1.6A左右没上散热器赶紧断电,打开图纸看了下是个PM_BATLOW#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管他检测电池还是电源捅到这里电流有变化马上找了个10k电阻代换已经稳稳的3.3V。上好散热器按开机键电流也跑起来了,接屏亮机。。。

考虑到跟电池检测有关特意试了一下充放电一切正常。。。

动动你们的小手加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会员7915102元2022-11-4 11:27

网友A:
蓝天代工主板上面都有元器件标号还行,要是仁宝小电阻小电容这些不标的话 跑线都要跑晕.楼主机器修得溜.

网友B: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进水机修起来就是要细心,不然忽略一个小问题就容易把问题扩大化,修的不错

网友C:
你这里面有个维修小经验,学习了,给你加点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面有个维修小经验,学习了,给你加点分,哈哈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进水机修起来就是要细心,不然忽略一个小问题就容易把问题扩大化,修的不错

感谢捧场   觉得好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元旦生意不错哦。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  思路清晰  一般进水机  就是腐蚀  PCB板断线的多

网友:
battlow 都会引起 不亮机,这可以收藏备用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值得学习!赞

网友:
蓝天代工主板上面都有元器件标号还行,要是仁宝小电阻小电容这些不标的话 跑线都要跑晕.楼主机器修得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代工主板上面都有元器件标号还行,要是仁宝小电阻小电容这些不标的话 跑线都要跑晕.楼主机器修得溜.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代工主板上面都有元器件标号还行,要是仁宝小电阻小电容这些不标的话 跑线都要跑晕.楼主机器修得溜.

蓝天的板子资料多 有料号 但做工不怎样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得好好观察,就怕没处理好就得返修。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   用一会特别的卡  无语中

网友:
楼主修的很厉害, battlow 都会引起 不亮机,

网友:
这一炮干的有点费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这里面有个维修小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只知道SR17E 台容易坏了

网友:
哪里进水搞哪里,修板子先看外观好多都能秒啊……楼主报多少钱啊?

网友:
batlow 会引起 不触发,进水机就是得仔细观察。。。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BATLOW没有能上电?

网友:
可以,乾的漂亮!!!!!!!!!!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刚修一台X1 carbon 也是 进水 不定时掉电, 修好发现不管查不查电源都提示正在充电中,电池还能正常放电中, 在拆开发现断一根线

网友:
最近生意不好 上论坛来学习学习 顺便给大家加加分

网友:
不错不错,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技术不错,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技术  细心到位  是个维修的好技术工

网友:
进水机器我一般都不修      直接换板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啊,需要非常仔细才行,像我这种没经验的就搞不定了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张就修进水机,牛逼,以后肯定很多雷劈机

雷劈的还是算了。。。。。。。。。。

网友:
谢谢各位迅友分享,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