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音箱usb输入小面板上的电容,竟然这个样子,只是开眼界啦

楼主(2017-12-31):
hy-361电音炮音箱,usb输入小面板上的电容,竟然这个样子,只是开眼界啦,不知是炸裂成这样子,还是原来就是这样的电容,如果是,你们见过这样的电容么?

网友:
我有一次两个电容装反就是这效果,啪的一声,跟鞭炮一毛一样

网友:
电容安装反或超过耐压值就会爆炸!

网友:
电容炸了就是这样的!见过很多了

网友:
电容里就是这个材料。。。。。。。。。。。。。

网友:
电容炸了的结果!??。。。。。

网友:
电容里面不都是这个样子么 楼主

网友:
你这过年免放鞭啊。。。。

网友:
这是咋了,爆炸了.之气前一个小夜灯.晚上突然[噼里啪啦]
起来一个,如图所示[爆裂了]

网友:
炸了就这样,没有原来这样包装的

网友:
那我该怎么替换啊 ,原来电容炸的影子都没有  啊 ????????

网友:
电容炸了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网友A:
第一次修电源,装反300V大电容就是这个效果,被电解液溅了一脸

网友:
去掉了USB输入这块。。。。。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修电源,装反300V大电容就是这个效果,被电解液溅了一脸

先给你个下马威啊。。。。。。。。。

网友:
第一次修显示器供电板,电容爆了,也是这样的。。吓一跳

网友:
电解电容电解液,耐压值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