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17-12-31):
请问各位抓波大神,示波器是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还是都可以用。滤波不良是抓瞬间吗还是持续的波形,模拟示波器可以抓滤波不良吗

网友:
当然是数字的好,滤波不良瞬间和持续都可以看得出

网友:
果断上数字,而且最好普源泰克,用了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