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壳导致5V短路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8-01-01):
首先祝各位新年快乐!!
这个机器是我的一个朋友在给他的客户换壳的时候,由于C壳的绝缘胶带没有贴,然后不开机,拿来机器后裸板插入适配器漏电流0.09A,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板号LA-B015P。
首先先看看各大供电有无短路,发现5V已经短路,拆除5V的电感,供电MOS管侧短路,负载一侧正常,看图纸,该5V是由TPS51285B芯片提供,这个芯片同时也提供3.3V,由于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用料板上的TPS51225B代换,同时将5V一侧的上下两个MOS全都换掉。裸板通电0.07A,按下开机键触发正常亮机。
         本以为到此维修结束,安装系统后,只要打上显卡驱动就直接蓝屏,于是再次拆机,测量各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发现显存供电电压为0.3V,很明显这个电压不对,正常这个应该是1点几(这个显存是DDR3L的颗粒,并且图纸上标注的网络名字是+1.35VGPUP,所以应该是1.35V),提供该电压的芯片为TPS51212,于是订了一个,到货后,装上芯片发现又不开机了。
         然后还是先测量各大电压,发现5V又对地短路了。。。。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还是摘掉电感,MOS侧正常,这次是负载侧短路了。烧机大法~发现ISL62771巨烫,他是显卡的核心供电芯片。摘除该芯片后,5V正常了,然后又订了一个这个芯片,又是漫长的快递。
         为了防止下次再有什么东西坏掉,这一次我把所有连接5V上的芯片都订了,真的很多芯片。到货后,我一次性全把他们换上“新的”了。然后。。。相比大家都已经知道结果了,哈哈,不触发。。。然后还是先查各大供电,OMG3.3V也没了。。。然后发现LDO3.3V是有的。然后我就找图纸,开启3.3V的信号是由EC发出的,然后就测量EC的工作条件,发现EC没有供电,而EC的供电是由一个TPS22966的芯片提供的,正好这个芯片我换了,然后我就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个脚没焊上,怎么会出这样的错误。。。补焊好,开机可以触发了,然后电流到0.1A左右就不上了,然后屏幕也没反应(这个数不可能有反应的吧),然后我就测量各大电压,发现显卡的核心供电电压没有,仔细检查焊接,这个焊接的没毛病呀,测量它的PGOOD输出,为0V,很明显不对,然后开始测量它的工作条件,给它供电的5V有,ENABLE开启信号也有,我开始怀疑这个芯片的质量问题了,幸好我买的多,又拿出来一片换上,这次核心供电出来啦,但是开机后电流还是小,才0.2A,有点不对呀,然后又测量一遍供电电压,发现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唯独CPU的核心供电没有(我换了CPU的供电芯片,不过幸好显存供电的电压出来了),所以现在只要搞好CPU的供电就可以了,我也为了省事,直接把原来拆掉的CPU供电芯片(ISL95813H)换了回去,然后通电。。。妈呀,CPU巨烫!!测量核心供电1.8V??这个电压对不对?烧了?这可是I7五代呀。。。
         然后我就拆掉了这个原机的芯片,又拿另一颗我买的芯片换上,这次通电测量CPU供电0.55V,感觉这还差不多吧?但是就是黑屏,此时电流0.4A,于是我就又刷BIOS、又换ECECKB9012,它带程序的,需要用编程器刷),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好吧,我于是又换了一家订了几片ISL95813H,又是漫长等待快递的过程。
         此时我的那个朋友的客户已经都快着急疯了,天天催,我也得加快速度呀,然后芯片到了之后,换上。。。还是0.55V??   再换一片,不出电压了。  再换一片,0.55V。。。 然后我就测量一下,当输出0.55V的时候,CPU供电的PGOOD1.03V,是正常的,难道PGOOD正常,CPU供电也会有问题?无奈,会不会是CPU烧了?之前那个1.8V会不会把CPU烧掉??于是咬牙订了一颗CPU,到货后返修台坏了。。。。无语。此时没办法了,只能订一片主板吧,或者交换。不过我想把它修上,自己再添点钱订一片全新的主板吧,这个坏的我留着。然后我就测量一下新主板的CPU供电电压,妈呀,1.8V,哈哈,原来最开始的那个电压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新板子一点温度都没有,我的那个却巨烫呢。不过客户着急,新板子给客户安装上了,客户这边总算是交代了,但是赔了这么多钱,还没修上这个板子不甘心,于是继续开始维修,知道1.8V是正常的电压,好了,我就找我原机的那个ISL95813H(幸好我没有收拾桌子的习惯,哈哈,邋遢拯救了我),由于把它换上后CPU会巨烫,我找了一个散热片,然后开机,当按下开机键的时候,电流瞬间达到0.8ACPU很烫,然后大约10秒多,自己就灭了。然后我再按下开机键,亮机了!!哈哈!!然后CPU的温度马上就下了了,电流也下来了,带屏幕开机瞬间是0.8A,开机后0.6A左右。
         这里总结一句:taobao的芯片真的很不靠谱!还是从代理商或者芯片厂家的官网购买吧,taobao一片ISL95813H最便宜几元钱,而代理商国外发货的话,要10多个工作日,一片要60多元!!为什么价格相差这么大?水太深了。当然在英特矽尔的官网用VISA付款购买也可以。(ISL开头的芯片都是英特矽尔公司的,TPS开头的芯片都是德州仪器TI公司的)
         由于咱们论坛里面BIOS程序、EC程序、图纸都有我就不重复上传了哈。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型号为DELL 15-5548 P39F

网友A:
这机器,修的鬼都给修出来了,赔了多少钱?

网友:
能写这么长   佩服

网友:
呵呵  楼主也是醉了吧  新年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得不佩服  和你自己做一块主板成本差不多了吧?

网友:
有些艰难,但结局是好的。。。。。。。。。。。。。。。

网友B:
我竟然看完了,搞了这么久,你是搞研究的?还是赚钱开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修的鬼都给修出来了,赔了多少钱?

我自己赔了一千多,不过我赚了一块修复的主板。我的那个哥们赔了500多,一共我俩赔了能有18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竟然看完了,搞了这么久,你是搞研究的?还是赚钱开店的?

本来是想去根维修,结果弄巧成拙~~ 从中学到很多维修经验吧。

网友:
看到这里我想问楼主为什么不买示波器呢?不解?

网友C:
一个不是故障制造个帮帮人修机器赔了1000多  故障者才赔500多这是什么逻辑。我只能讲句 I 服了YO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不是故障制造个帮帮人修机器赔了1000多  故障者才赔500多这是什么逻辑。我只能讲句 I 服了YOU

我是相当于1000多买了一个 dell 5548 I7五代的主板  和一个 I7-5500的测试好的CPU,和一次维修经验,还算划算。哈哈

网友:
你这个别人弄坏的主板不开机,到头来你还赔了1000多,服了

网友D:
证明了光看电流有时候也会出错的,不得不说,换个壳结果搞的5V短路,就当自己黑了,定了个cpu,返修台坏了,表示无语了,又订了块主板回来,结果发现当时修的板已经修好了,只是自己没有接屏没有发现修好。。。。。,你刷过bios,有的第一开机要读你新刷的bios,开机会久一点的,你有没有加散热器。。。。。。

网友:
感觉太磨难了。。。。修个机器,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好艰难哦、、、、、、、、、、、、、、、、、、、

网友:
换了多少东西

网友:
芯片都拆了一大堆 !厉害了  服了

网友:
这年头,搞维修的都不容易了,楼主这精神我学习了!!!佩服佩服,也 没想到我居然也看完了

网友:
拆机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原本可以避免的故障的。另外不要相信换下来的芯片,还有就是打死不要先拿真CPU和内存取碰运气。每个人都有过惨痛的教训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这换那。换完还是不行。最后换主板。

网友:
佩服,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证明了光看电流有时候也会出错的,不得不说,换个壳结果搞的5V短路,就当自己黑了,定了个cpu,返修台坏了 ...

这是正解 ,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买板的原因.电流法不完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