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S-7623加电无显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01):
插上诊断卡,显示00无复位

观察主板上无修过、进水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内存、桥、CPU电感等无明显短路现象。
打电压发现没有复位,当查到SB_PWRGD时,这里无电压

追查其信号来源,发现测的Q50损坏

换掉OK

网友:
这里也可以直接拆掉Q52吧。。。修的不错

网友:
学习一下,就是主板照片有点虚。

网友:
师傅真神,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