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CQ41 重启不显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01):
今天接了一台HP CQ41- 204TX i3独显 49001  板号NAL70 LA-4107P Rev 1.0 开机正常,鲁大师压力测试半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只要重新启动 ,马上黑屏不显示,并且不进系统用键盘重启也是不显示,看电流是触发了重启,到1.2就不亮机,加焊显卡无效,换过官网BIOS ECbios 南桥,看到论坛好多人遇到此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最终没有办法,还是想换个显卡试试,结果还是全新的显卡顶用,测试了几天了,都正常 附上官网的BIOS EC附件

网友A:
cq41这个机器好像是去掉独立显卡也可以用集成的·········49001的显卡?

网友B:
直接改成集显多好啊!独显的芯片还贵啊!

网友:
没想到是显卡问题,一般显卡很不容易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1这个机器好像是去掉独立显卡也可以用集成的·········49001的显卡?

0749001的显卡           去掉显卡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成集显多好啊!独显的芯片还贵啊!

这个机器是一代的 貌似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