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进水不开机80MA死电流维修一列

楼主(2018-01-01):
一台苹果6进水在别处清洗后不开机。加电源观察电流,80MA定住,偶尔能跳到90MA然后回落到80MA.

连接电脑,不联机。
测量电源输出的各路电压都正常。
在测量CPU旁边电压的时候发现显示屏供电IC腐蚀比较严重,立即测量了一遍显示屏接口J2019的阻值,发现第5#对地短路。

正常的应该有480欧的阻值,此脚是显示屏5.7V供电,通过FL2037到显示触摸IC U1501的A3#。

此条线路上的电容都比较干净,因此直接拆掉U1501

再加电开机,电流已经正常。

U1501的底脚腐蚀比较严重,清洗后重装,故障重现。

在废板上找到一个相同的IC换上,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