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杂牌机画面异常(LG高清120Hz屏)

楼主(2018-01-01):
型号:杂牌机
屏幕:32寸LG高清120Hz屏
问题:画面异常
维修:
1、同事拿过来的一台32寸LCD机子,画面异常。第一眼看到现象,就想着是排线接触不良造成。
2、拆机,把屏线多次插拔,再把TCON与边板连接的FFC线拆下小刀轻刮重新装上去,重新试机。好了。想着装上去老化一下,想想还是再多试几次。试到第三次,又出现了一样的画面异常现象。后面再多开几次,每一次都出现。
3、静下来想一下,前面我请假时他已经给以前售后的一位同事看过了,如果原因是接触不良的话,应该已经解决。会不会是倍频板的问题?更换了几片倍频板,还是画面异常。
4、测量一下倍频板出来的LVDS信号,发现有一对的差分信号的值超过了500mV,不大正常。检查排阻阻值没有问题。刚才已经更换过倍频板,不应该是倍频板有问题,A/D板上DDR直接到主芯片,没有排阻,难道DDR虚焊不良?现象又不像。心想,还是从简单起,补焊一下倍频板上LVDS电阻。再开机试,正常了。再量一下值,正常了。
5、再多次开关机,断电再上电开关机,都正常。老化几个钟头再试,也是每次正常。到此,问题解决。应该就是倍频板上LVDS电阻有虚焊。回来想为什么换了倍频板还不好,软件不配肯定是的,第二可能是当时没仔细看,软件不配的这个异常现象跟问题现象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
倍频板是什么,这是120HZ的屏吗?

网友:
120hz 不错了       专业屏幕啊

网友A:
我这里也又一个55寸三星的屏  不知道哪里可以压边排。哎·
  设备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重庆哪里又可以修屏的地方啊·   有的加下我QQ604425164

网友:
倍屏板是什么东西,逻辑板吗?什么电阻空焊了,什么作用的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倍频板就是指120Hz的转接板。以前一般主板最多都是支持到60Hz的屏幕,如果要配120Hz的屏幕,需要把主板的60Hz转为120Hz信号输出到TCON板。有叫120Hz的转接板,也有叫倍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又一个55寸三星的屏  不知道哪里可以压边排。哎·
  设备太贵了·买不起·

我不在重庆,在广东。你有很多坏屏?重庆应该有很多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