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主板 CIH61S

楼主(2018-01-01):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一体机,主板板号是CIH61S  不通电,不通电时隔离保护的管子损坏,换上通电,屏不显,各组电压正常,复位信号正常,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一般有复位了没亮机就刷一下BIOS

网友:
刷下BIOS 先从简单的开始 联想的机器最好先检查一下CMOS电池有电没有,没有的话先换下电池试试呢

网友:
接外屏没有?
sumbus有无波形  都可以看看吗 看完了再说  要不你也就卡在这走不

网友:
BIOS弄了没有?、、、、、、、、、、、、、、、、、、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要把所有装好才行

网友:
今天黄老师讲了,你可以问他

网友:
刷了BISO还是一样的症状,CPU 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没有修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