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 加电不显

楼主(2018-01-01):
今天接一台华硕K43S 加电不显,从前遇到刷BIOS就好了结果刷了好几个都没用,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开不了机风扇转速大,显卡也搞了,供电正常,内存换了,CPU换了不知哪里的问题了。知道的说一声谢谢。
开不了机
刷BIOS

网友:
你刷的bios是哪来的?自己改的还是论坛下载的,建议还是刷bios试试,用合成的

网友:
开不了机电流到多大,

网友:
楼主,,,BIOS 好用吗????

网友:
有点太笼统 还是对比检测信号这来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当然你也要看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