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8-01-01):
板号:DAOVM8MB6E0,在按下开关后,电流在0.6-0.8左右,但过几秒后就掉电,掉电子之后,再按开关键没有反应,检查3V待机电压为0,一查对地阻值为0,过一会儿对地阻值400多,又正常了,然后再按开机键,现象一样,掉电马上测量无3V供电,对地值为0,过一会儿又变正常了又能触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应该是3V的电容热了.就.........................

网友:
再试试,一样能玩,。。。。。。。。。。。。

网友A:
后继有短路,或者缺少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继有短路,或者缺少电压!!!

那这个怎么查呢,要通电过几秒后掉电,再测3V电感短路,但再过一会儿又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怎么查呢,要通电过几秒后掉电,再测3V电感短路,但再过一会儿又正常了

3V带电测试不准的,刚掉电之后3v还是有电存在的,过一会电放完了就正常了。这不是个故障

网友D:
多测试下吧  看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  检查一下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满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带电测试不准的,刚掉电之后3v还是有电存在的,过一会电放完了就正常了。这不是个故障

掉电后,我当然是把电拔了之后再测试的,我现在是在怀疑某个芯片再通电后,芯片内部导通后就短路,但是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测试下吧  看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电压都出来了,感觉CPU的供电不足,只有0.9几,其他都正常

网友:
3v肯定有短路  烧一下 看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