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H81主板CPU座针脚断了几根 想换个座子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跟做南桥芯片有啥不同

楼主(2018-01-01):
H61 H81主板CPU座针脚断了几根 扔了挺可惜的  想换个座子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跟做南桥芯片有啥不同

网友:
有,买新的座子,最好买上好锡珠的,做的时候下温高上温低,防止吧座子烤坏,可以先拿旧板子练练手,看看温度多少会把座子烤坏,

网友:
好换,比桥容易多了,桥在板子的中间,容易变形,这个和换G41主板的南桥差不多。

网友:
在换座子前可能须要处理下座子,不然失败的比率会很高

网友:
换过几回没有成功过!祝你好用!

网友:
打座子要成功率高必须焊盘刮锡膏,还有就是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底部温度和上面温度控制在几度    第一吹来下  温度控制在多少范围内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话说我那台280T买回来到现在都没有成功换过座子,现在没什么活了,又有张B75的主板,断针了,我再去试试,现在B75跟H61炒得太火了

网友:
座子真的不好换,我换了几个成功一个,就是温度高了点,起泡了

网友:
可是发生的覅色u话费hiua个同等级奥个歪歪噢基调

我乃小柯 -2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