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外观型号和系统下的型号显示不同。

楼主(2018-01-01):
从客户手里腾了块因特尔g3260cpu,上主板测试bios里显示g3220 系统下也显示g3220!新装的win7系统 好奇怪!各位神,说说原因呢!

网友:
用金士顿ddr3 1333hz 4g 的内存显示cpu g3220

网友:
用金士顿ddr3 1600hz 4g 的内存显示也是g3220的cpu

网友:
看看跑分是不是一样的?确定一下?无差别无所谓

网友:
主板BIOS老了吧,识别错了 CPU主频3.3正确的。换个主板

网友A:
1.主板BIOS里的CPU微码太旧了识别错误 2.系统问题 3.可能CPU是开盖了换过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主板BIOS里的CPU微码太旧了识别错误 2.系统问题 3.可能CPU是开盖了换过盖子的

主板换过2块 七彩虹h81和映泰h81 都是新板子!系统新装的,在2块主板的bios里面,也都显示g3220  第三个推测我感觉可能!我也想是不是打磨的,或者咋咋的,反正是错误了!

网友:
这CPU应该是深圳华强北哪个小作坊生产的吧!: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