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一天接的电脑火火

楼主(2018-01-01):
今天接到一老客户的电脑,说是电脑自己清灰后开机后一下断电了,再开没反应了。
上手术台试机的确没有反应,以为电源问题。换修机电源,开机风扇转了几秒停了再开依旧。我说拆机检修,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有一根内存条标签都融化了,另一条外表看不出来后来确认也烧了。电源不通电电源也坏了,主板检测内存供电达到了4.5V了难怪烧内存条。其它配件经检测如下:CPU:E5300  OK
内存条:2G+4G  全坏
主板:坏
电源:坏(有烧焦味)
固态硬盘:OK
机械硬盘日立:320G坏 烧焦味有个芯片烧穿了
DVD关驱:通电冒烟 坏
整个主机只有:CPU  固态硬盘   机箱是好的了。
   兄弟们见过烧的如此情况的电脑吗?这样的电脑就没有必要修了,客户最后选择了二手主机。2018年开工第一天如此火火,祝大家2018年生意火火火!各配件请看图片。

网友:
图片上传后怎么不清晰了,拍照的时候很清晰的。

网友:
不错,开门红2018大家一起发。。。。。。。。。。。。。。。。。。

网友A:
客户估计都要蛋疼了,给我们创造我利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估计都要蛋疼了,给我们创造我利润啊

估计会的,没有办法清灰清成这样。

网友:
这个烧得有点火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估计主板短路了,供电有问题,烧内存条和硬盘!

网友:
客户通电开的机箱吧。。。。。。。。。。。。。。。。。。。。

网友B:
电源问题引起的串串烧,这老机子也该换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问题引起的串串烧,这老机子也该换换了

这个问题真像应该还在电源上,具体原因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真像应该还在电源上,具体原因不清楚了。

遇到过好几次了,有一次倒霉,换个新主板,马上也烧了,是电源待机到了15伏左右。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估计是劣质电源惹的祸

网友D:
楼主的运气真不错,坏了这么多的还换台二手的,如果是我这边多数就是不修了

网友E:
电源垃圾了  不烧才怪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用的杂牌电源 显卡 硬盘 主板都烧了 显卡好像还是个GTX660

网友:
清理灰尘也能烧坏这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清理的

网友F:
这种山寨电源就是这样了,楼主新年第一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山寨电源就是这样了,楼主新年第一单不错

谢谢,希望2018年大家生意都火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运气真不错,坏了这么多的还换台二手的,如果是我这边多数就是不修了

客户因小孩上学要用电脑,就买了一台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垃圾了  不烧才怪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用的杂牌电源 显卡 硬盘 主板都烧了 显卡好像还是个GTX660

话说G41主板对CPU保护还是不错的,居然CPU是好的估计1155芯片以上的估计CPU也挂了。

网友:
真的是红红火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