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EV:2.01 2018第一炮

楼主(2018-01-01):
这片主板是客户换下来的,今天元旦没生意啊,所以翻出来看看

首先插上电源,发现待机的3.3V都没有,强行开机,全板通电,电源不会掉电,初步排除了主板有短路的可能。
主板3.3V都没有,待机电路肯定不正常!测量开关机针脚只有1.8V,短接开关不触发。
打开关机针脚的对地值,发阻值正常,没有被拉低。本来打算跑线,跑着跑着发现就只连接了几个电阻和电容,没有跑到待机5V3.3V的元器件,没办法啦,只有找图纸啦,通过点位图,终于找到了5V3V的元器件,发现是一个LDO线性稳压器,测量输出端只有1.8V
种这么大的LDO一般都不容易坏,一般都是电压调节脚ADJ有问题。
根据公式VOUT=1.25*(1+R2/R1),测得R2=2KR1=3.5K,根据公式计算,R1原先应该是1.2K才对,现在成了3.5K,应该是电阻变质。可以找一个1.2K电阻换或者把R1变为2K,找一个3.28K的电阻做R2,把电阻的位置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结果找啊找,这么小的电阻,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测量,都没有找到3.3K或者1.2K的,眼睛都找瞎了,转脑子一想,用3.5的应该也可。套用公式,把R2设置为3.5KR1设置为2K,计算此时输出电压为3.4375V,比标准的3.3V高了1V左右,应该没问题。
两个电阻对调,待机电压出来了,上U上内存,电脑开机!
2018年第一炮在第一天就打响了!今年注定不平凡…….
最后祈祷一个这个变质的电阻,阻值不要继续增大了,阿门!

网友A:
我看到3.4V比3.3V小1V的文字了!:ciya:楼主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过我还是顶你!!!:qinzui:

网友B:
老板, 你放在COU上面那个是撒子 高科技 玩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3.4V比3.3V小1V的文字了!:ciya:楼主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过我还是顶你!!!:qinzui:

高,实在是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 你放在COU上面那个是撒子 高科技 玩意啊????????

08年联想小的奥运主机上的CPU散热器,散热风扇在机箱上面,直接用散热片临时压一压,不是高科技!嘿嘿,是老掉牙的玩意

网友:
你这样修,估计不稳定,变质的电阻,是不稳定的,显示器驱动板上很多1117-3.3 ,直接输出3.3

网友:
这个不稳定的电阻就不要继续用了吧

网友:
挺简单的,最怕是桥或者网卡引起的拉低发烫

网友:
能找到电阻问题的,都是真正芯片级的大师

网友C:
楼主辛苦发帖就是想分享经验,不知大家这么吝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发帖就是想分享经验,不知大家这么吝啬。

这个修起来还是有点意思的,还要用到公式去算来算去的,所以发出来了。。。。。。发帖也有金币奖励的,不要在乎多少,有点久够了。。。。。知足常乐哈

网友:
高手啊。。。维修主板还运用公式运算。。。牛人一枚。。。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