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液晶电视 画面有残影

楼主(2018-01-01):
求助  一台TCL   L40F3200B 画面不正常,冷开机  几秒内画面正常如图一,然后开始初夏线条   不要操作  过几分钟就基本正常了,但是只要画面变化就有残留影子,关机再看机  还能看到关机前的画面。之前有一台类似的  好像是换了加码芯片好了,但是这个机子是直接主板连接屏上面逻辑板的。请教一下这个是屏坏了  还是哪个电路IC不正常

下面2张是主板用的IC

下面几张是逻辑板的IC

网友A:
查一下VGH,VGHL到Y轴的COF看看,一般残影都是这两个电压不正常导致,就是玻璃内ITO线内阻变大或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GH,VGHL到Y轴的COF看看,一般残影都是这两个电压不正常导致,就是玻璃内ITO线内阻变大或微短

VGH逻辑板这边好找   COF附近不太好找    我先试试  谢谢朋友

网友:
我遇到过不少,如果是三星屏这种故障几乎都是屏坏了

网友A:
COF的型号是什么,我可以帮你找找点位

网友:
逻辑板怎么快速找VGH,VGH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F的型号是什么,我可以帮你找找点位

昨天拆了一半 外面有事出去了,今天下雪没去店里。  我去店里了拆开麻烦你帮我看看     昨天看到这个是三星的屏幕就心凉了

网友:
TCL见到这个问题就直接看屏,再加上是“伤心屏”的话,就不好处理了,有可能是耳朵缺少VGH电压引起,修好修不好就看运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拆了一半 外面有事出去了,今天下雪没去店里。  我去店里了拆开麻烦你帮我看看     昨天看到这个是三 ...

三星屏就没戏了~~~~~~~~~~~~~~~那个没有耳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屏就没戏了~~~~~~~~~~~~~~~那个没有耳朵的

那就只有报废了       我下次收东西要查下看看是三星的屏 就不研究

网友C:
可以发到我们这来修,专业修屏,压屏,这个百分八十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到我们这来修,专业修屏,压屏,这个百分八十是屏的问题

屏坏了就不折腾了。150收的  亏点钱卖了得了

网友:
三星屏就报废了,其它屏可以发下屏型号,查一下,有Y的点位图

网友:
             液晶机子最怕的就是屏坏。

网友D: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很明显是屏坏了

已经挂咸鱼准备卖配件了

网友:
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

不能再玩了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E(2018-04-29):
这个就是COF的VGH电压丢失引起的 一般飞线就快解决 当然丧心屏除外 因为丧心屏没有COF 是通过玻璃基板走线的 如果断线修起来就有点麻烦 不过也是可以修复的 需要专门的镭射机才可以 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COF的VGH电压丢失引起的 一般飞线就快解决 当然丧心屏除外 因为丧心屏没有COF 是通过玻璃基板走线 ...

太深奥了,我略懂皮毛  农村没量,半年修两三台,买压平机动力都没有

网友(2018-06-28):
去百度这款屏的通病一应该可以知道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