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笔记本点不亮

楼主(2018-01-01):
今天接客户一台:三星R429笔记本电脑,主板型号为:BA41-01192A,裸本测试通电,但电流跑到0.6A就停止了,点不亮。测试CPU,北桥,显卡,南桥,内存等电压均正常,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cpu大电容的问题哦? 太久没修到三星的了

网友:
查CPU的供电电压为0.73,应该正常呀

网友:
电路跳了没????????????

网友:
干电容吧,这个机428 429都是这样,电压不稳,用波波点下就知道呢。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也是429,还没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