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5537 LA-9981P适配器功率报错,检测不到电池维修

楼主(2018-01-01):
dell 15-5537 LA-9981P 机子拿来时开机适配器功率报错,换大功率的也一样,维修过程看下图:

附:由于是装着CMOS电池,刷EC KB9012 A4的程序,刷完开机电流0.42不跑码,还会掉电重启

后来把COMS电池放电,然后再开机,先会掉电重启一次,重启后就亮了

裸板接屏亮机电流:0.4-0.5-0.65-0.5

网友A:
适配器待检测的维修起来就得追查信号来源了

网友:
按检测针的线路去找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待检测的维修起来就得追查信号来源了

是的,还好这个检测信号没到很多地方,比较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