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8-01-01):
同行寄来一台华硕机器,说不开机,机器接到手上拆开之后发现南桥进水,心想这下会烧很多东西吧,先把进水清洗一下,再通电电流到0.25左右,没过CPU、测量板上所有电压,发现CPU和内存供电没出来,开始找点位图,先查CPU条件,发现电压被拉低,回过头看了看内存供电,发现同样被拉低,直接外接一个1.8V到内存供电发现已经可以跑码亮机,证明南桥进水没事,就去查1.8V,发现3.3V转1.8V的电压出来就变成0.21V了,心想是不是那个电阻阻值变了,经测量PR6400  P-1VS8-IN-S 3.3V正常,另外一端0.21V,不会是这个电阻拉低了吧,手上有张料板,把PR6400这个电阻换完之后顺利跑码到亮机!

网友:
内存条是 1.8V  拉过去。不怕 冒烟,呵呵

网友:
你这个 1.8V 是  锁相环 PLL  供电吧。。。。。。。 HM7X 的机器

网友:
感觉修的有点摸不着头脑,应该是哪里老化了,加热了就好了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1.8v的? 你不怕把内存颗粒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1.8v的? 你不怕把内存颗粒烧了哦?

我直接接到1.8V那边,不会烧的

网友B:
直接上1.8v估计测试下机器还可以,长期使用的话内存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1.8v估计测试下机器还可以,长期使用的话内存吃不消。

我就是测试一下,看到亮了就立马断电了

网友C:
内存条是 1.8V  拉过去,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是 1.8V  拉过去,应该没事

我就是直接拉过去试下能不能亮,看到亮了我就断电了,不会有事的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