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4310解锁BIOS

楼主(2018-01-01):
戴尔E4310解锁BIOS。版号LA-5691p。解BIOS密码刷了8M的不行。

网友:
连个一起刷试试,用合成的,8+4有可能是连续的,你刷8可能有部分内容不对,连个一起刷

网友:
有些机器密码芯片是单独的 找图纸看看

网友:
有的要软件才能解,如果报2A-7B就可以直接刷好,

网友:
这个密码在EC里面.刷BIOS是没有用处的.如果自己有算号软件也可以自己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