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待机芯片RT5205不出3.5V维修

楼主(2018-01-01):
G480不出待机3.5V,经测量1.6脚开启电压为OV,请问这两个脚是低电压开启吗?
EC-ON是怎么开启1.6脚的

网友:
PQ405截止,芯片通过外部电阻接地开启

网友:
去掉 PQ405 6脚芝麻官 就可以强制出3 5V了。通过 接电阻到地 做极限电流设定。检查EC发出来的 EC ON. MAINPWON,还有VS。。

网友:
这两个脚都是高电平开启。都是N沟道应该高电平开启!!!!PQ406不能导通。通就会拉低VL,VL拉低后PQ405A和PQ405b就无法导通!!!!!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经测量PQ406  2脚电压 为5V,是正常的吗?

网友A:
  EC-ON,为0V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B:
PQ406二脚应该为0V吧!5V的话PQ406就导通了!PQ406导通的话就把VL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C-ON,为0V是不是不正常...................

Econ为0不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啊!

网友:
你去掉pr431那个电阻试一下!看1.6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on为0不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啊!

econ如果为高的话PQ406不导通吗?

网友(点评):
就是要导通PQ406啊,导通就可以把PQ405A和PQ405B关闭,两个开启就不会被拉低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   我也不是很明白  ,学习一下。

网友:
芯片开启不可能为低的

网友:
EC _ON正常应该是3,3V开启电压,没看到整体图纸,一般来说这个信号为EC BIOS配置正确以后就会发出来开启待机3 5V.如果EC_ON为0V,应该要检查待机芯片本身8脚出的3.3V线性电压是否正常.这个供电,一般都用来提供给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on如果为高的话PQ406不导通吗?

是我搞错了!如果开启的话两个信号就会被拉低!拉低后就不能够开启!!!!!!

网友:
pq405 两个g级为低 pq405截止 1 6脚相当于悬空时 芯片开漏输出1 6 脚高电平 开启 3.3  5v alw

网友:
  EC-ON为0V是不正常的...................

网友:
8楼正解,估计这会该修好了!有图纸还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406二脚应该为0V吧!5V的话PQ406就导通了!PQ406导通的话就把VL拉低了!

看来你是要回炉了。PQ406的二脚就要高电平才行的,而且PQ406导通怎么会把VL拉低?不是还个PR414 100K的电阻吗?正常待机是要PQ406导通,PQ405的2和5低电平脚,PQ405要截止,才会有待机3V 5V出来。

网友:
这两个脚我记得要有1.7V左右的高电平才是正常的。

网友:
EC_ON要高电平,PQ408导通,PQ407截止,PQ406的2脚高电平导通,PQ405截止,PQ405的3脚和6脚为高电平,我记得在好的机器测量RT8205的1脚和6脚是1.7V左右吧。

网友:
嗯!好长时间没有研究这个了!这样的情况我遇到的比较少!:daxiao:

网友:
我也 遇到了 不知从哪里下手 啊

网友:
ec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ECON是开启电感35v的,1,6是开启线性35的,你方向都错了,先有线性再有电感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 我也不是很明白 ,学习一下

网友:
测一下PQ405的2 5脚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就不会出3.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