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Acer V5-471G MS2360 D壳

楼主(2018-01-01):
全球收这个D壳,淘宝只找到C壳和触摸板。没有就卖这个主板,屏,键盘,AB壳(银白色),屏线,屏轴,电池等。内存硬盘已经卖了,就差CD壳和触摸板,慢收,慢卖。被我收下了已经不急了。QQ515990421

网友A:
这个本实在让人恼火啊,也是找了几天D壳没货  键盘掉键 手工换无边框的 细心拆装一个多小时 上机完美 但是重启后 七八个键不管用了  拆下来重新安装还是一样  虽然上家给保 但是点了热熔胶固定的 在拆装一次 我都要疯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实在让人恼火啊,也是找了几天D壳没货  键盘掉键 手工换无边框的 细心拆装一个多小时 上机完美 但是 ...

你键盘不是买一样的吗?我一般都是用双面胶固定的,多帖几层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键盘不是买一样的吗?我一般都是用双面胶固定的,多帖几层不会掉

一样啊 就是代换的没有螺丝孔固定 加上框架也没有固定拿起来松松垮垮得 就拿热熔胶沾 点的还不多 最后找就是完蛋了 要知道点三五个位置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实在让人恼火啊,也是找了几天D壳没货  键盘掉键 手工换无边框的 细心拆装一个多小时 上机完美 但是 ...

一般这种键盘,我都是试好了,没有问题才装上的,不然键盘有些键要是用不了,再拆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键盘,我都是试好了,没有问题才装上的,不然键盘有些键要是用不了,再拆的话就麻烦了。

这个是试好了才装得啊 固定完当时都没事 哪知道后来就不行了 不知是质量太差还是运气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