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机子这种故障问题在哪?

楼主(2018-01-01):
今天碰到一台机子,出现如图所示故障,在图像中间,不左也不右有半条白色竖线,怎么解决?
问题

网友:
不好解决 屏的问题 动一下液晶排线能好就垫一下,没有专用设备不建议压排,否则问题会扩大

网友:
这种看起来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凑合用用吧 搞不好拆屏后线的数量又多啦

网友:
液晶屏简直就是太脆弱了!五年左右就开始犯病了。

网友:
屏缺陷,无法修复,中间一条连接线断了,凑合用吧。

网友:
这是屏线把找修屏的压一下,不过修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判死刑呢,将就着先吧,广州深圳还恩能够压下用几个月。

网友:
一条白线,没有冲到顶点,也就是说,只有一半根白线,应该不是屏坏,如果说是屏坏,应该是一根黑线,或一根白线,而不是半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