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隔离不过

楼主(2018-01-01):
S410有时不触发,偶尔正常,经测量是隔离电路的ACOFF电压为高电平,把PACIN2拉低,隔离过不了。PACINO为高电平正常。差电路不知道ACOFF怎么产生的。ACOFF有什么条件才是低电平。求助。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高。一般建议楼主问问题把图带上。

网友:
acoff 在ec检测到主板致命错误时被置高  这个你具体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
来来来  你把图纸传上来 我们大伙给你分析分析 ///偷笑

网友:
充电芯片里面的查下、、、、、、、、、

网友:
直接把acoff给拆了就行了。一般是EC控制acoff强制进行电池放电的时候才会至高acoff

网友:
今天黄老师讲了隔离。听了再来看会不会,听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