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L-IG41M 主板问题求教。。

楼主(2018-01-01):
在客户单位回收好几台商用机,用的是主板L-IG41M的主板 ,回来全部是好开机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台就用几天,全部出现同样的问题。开机 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转   无显示。。几台都是一样。虽然是老机器没什么用,但是还是挺奇怪的。就跟约好一样。求教修过的师傅 怎么查  谢谢。

网友:
换个确定好的电源试一下  还有检查主板电池

网友A:
坚持主板电池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换一个主板电池  还有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持主板电池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电源  电池都换过来  还是这样   以前遇到一台IBM的  就是电池没电了  但是他能启动的,就是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6296-1-1.html

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

哥  权限太高啊   看不了。

网友:
BIOS或者电池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