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主板不开机,放置一夜能开机一次,大哥遇到没有

楼主(2018-01-02):
华硕B85M-K小板开不了机,放置一夜能开一次机,大哥遇到国这样问题没有,求思路

网友A:
你都没说不开机是何种情况,不通电?还是通电主板没有复位?还是复位了不跑码?

网友:
电池放下电呢  把主板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变形

网友:
放一夜就可以开机吗?还是拿来时就不开机,你放了一夜就开机?

网友:
刷个 bios 看 一下  有可能bios 引起的

网友:
台式主板真心不会修这种情况不如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不开机是何种情况,不通电?还是通电主板没有复位?还是复位了不跑码?

我都确认是主板问题
不知怎么却人

网友:
把主板拿出来 裸板测试 看看

网友:
确认主板问题,就是问是那个地方
有没有遇到一样问题大哥

网友:
是的,我的也有类似的情况,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