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1-02):
联想y400开机正常用没问题,一跑鲁大师测试没两分钟就掉电。量出跑鲁大师测试时公共点电压一直不稳会降低到18伏就会掉电。各位老师傅怎么修。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没有解决  希望大神我也碰到过 没有解决  希望大神我也碰到过 没有解决  希望大神

网友:
压下南桥试试,我上次也这样,压好了,一星期了,客户没事有问题。

网友:
就是南桥脱焊、、、、、、、、、、、

网友:
给你个思路1、排除因电源适配器导致的,我真遇到过  2、排除散热  3、禁掉显卡试试   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就开始测主板吧。我觉得和楼上说的压南桥可能性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