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mos管阻止多少正常

楼主(2018-01-02):
我这有一台联想y400显卡供电不稳会掉电。把供电管子拆下来发现阻止都是140这算低么。

网友:
坑不是那边的问题   电路问题跟 MOS管没有关系!!!!

网友:
量这个要正反量,这样才能判断好坏

网友:
单就你这个测量数据来说 要是正反向阻值都是 140   不正常

网友:
好东西  值得分享 好东西  值得分享 好东西  值得分享 好东西  值得分享

网友:
只要不通应该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