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移动硬盘和固态硬盘有哪些比较坑的品牌和系列?

楼主(2018-01-02):
硬盘、移动硬盘和固态硬盘有哪些比较坑的品牌和系列?

网友:
坑爹的多了去了,尤其当年著名的希捷固件门,自己用搜索引擎搜一下就知详细。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即便口碑再好故障率再低的品牌或型号,也不可能保证完全不出问题,这是一个考验人品的过程。一万个人买的硬盘不出毛病,你一个人撞上了,那还是哭都哭不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养成重要数据多备份的习惯。硬盘、移动硬盘、优盘、网盘……怕丢的东西尽量多备份几份总不是坏事。

多年前,在帝都和别人合居的时候,隔壁一位写小说的姑娘某一天去中关村买东西,回家后就拿出移动硬盘开始疯狂备份。我们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们,刚刚在村里看到一个老作家去修硬盘。这位老作家前几年刚刚开始尝试电脑写作,完全不懂备份数据的重要性,结果硬盘挂了,里面有他写的超过三十万字的小说。维修人员告诉他,这硬盘挂得很彻底,没法修了,里面的数据也抢救不出来。

那位老作家当场就站在那里哭了起来。

那种时候,管那个硬盘是希捷西数东芝日立,都没有卵用啊。

网友:
以下是针对SATA口的硬盘(机械硬盘)做一些简单的知识分享。

以前在数据存储组待过一段时间,最近要配置一台电脑做计算,到了硬盘的选择,想起来之前在存储组里碰到的一些比较坑爹的盘,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简单的来说,盘的好坏要看三个因素:品牌,硬盘大小,生产时间。

这是BACKBLAZE公司做的总结,他们公司是做云备份的,当时配盘参考了他们公司的一些统计结果。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图的意思,横轴是品牌,纵轴是坏盘率,每年的3/31号他们会统计坏盘的个数,不考虑盘的大小,买入的时间等等,数字表示的目前有多少块,可以看出BB公司主要使用的是HGST和Seagate(TOSHIBA和WD的数据样本略少),Seagate在14,15坏盘率特别高是因为当时Seagate有一批硬盘有问题。
在给一组数据,证实从整体品牌来说HGST还是不错的。

该图是4T硬盘的坏盘率,统计时间从13年4月到15年12月。

该图是五个品牌整体的坏盘率,可以看出seagate14年异常坑爹,HGST仍然表现不错。其他不相上下。
-----我----分------
下面说一下硬盘大小的关系:

同样是Seagate,甚至同样是3TB大小的,不同型号,坏盘率也是不一样的。(PS,上面是BB公司废除的,不要买哦~)
在贴一张图。

可以看出来,所有品牌(除了Seagate在6T),硬盘在4T的Failure Rate是最小的。
-----我----分------
对于生产时间,波动比较大的就是Seagate了吧,上面的一款Seagate ST3000DM001 3TB的坏盘率远高于同样是3TB的ST33000651AS。
同一生产流水线的盘有差不多的坏盘率,其实知道这个变量没有太多作用,产品往往大家用一段时间才知道,这时候后悔已经晚了。┑( ̄Д  ̄)┍

硬盘的坏盘实验其实是无法做的,你不可能直接购买一大批硬盘长时间读写就为了测试坏盘率,大多数都是在实际存储任务中做统计,如果你的盘坏掉了,要马上用新盘换上去,假如你为了测试13年硬盘跑了三年读写任务,看看坏盘率和平均可靠时间,又有什么用呢,16年又有新的型号诞生~

个人用了一款日立12年的SATA盘1T做备份盘,感觉不错,除了现在有一点声音外,其余都正常(没有测过掉速),另外一款移动硬盘是Toshiba的,用了一年多了,暂时也是看不出来。若是自己配盘的话,还是尽量避开小容量的Seagate吧,其余品牌4T的坏盘率相对较低,Seagate 6T的表现一直都可以的╭(╯^╰)╮。
(再次声明坏盘实验是很难做的,统计结果是不严谨的,并没有保证每块盘的平均读写,某一块硬盘的环境温度比较高等等,你们大概参考一下吧。)
最后贴上最近半年的统计数据。

和一个排序结果:

网友:
利息相关,前希捷员工,失效分析。
看到了不少人说了自己数据丢失的惨痛经历,就以我在希捷几年工作的理解来说一下机械硬盘出问题以后的怎么办吧。纯粹是我自己工作几年的理解,可能有错误,欢迎指正。
1.如果听到硬盘有很大的异常声响,那就尽量不要再去接电了,硬盘正常工作时候磁头和磁碟是不接触的。听到异常的声响有可能发生了接触,会对磁碟产生永久性的破坏,再去接电的话,接电时间越长,被破坏的区域就越大。
2.其他任何情况下,理论上只要磁碟没有被破坏,数据都还保留在磁碟上,硬盘供应商官方的数据恢复都有办法帮你恢复的。

所以,如果你的硬盘换了,就三个方法:新硬盘退换;老的如果数据不重要就扔了,换新的,如果很数据重要:
找官方数据恢复!!!
找官方数据恢复!!!
找官方数据恢复!!!

以我几年的工作经验,如果硬盘真的坏了,我不认为电脑城那些卖电脑的能把硬盘修好。机械硬盘其实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并且对灰尘之类的极度敏感,所以不管怎么样,记住一点,你真要拆硬盘玩的话拆下面的PCB就好了,剩下的部分千万不要自己拆!!!

最后说一点,买硬盘这玩意纯粹看脸,我不知道西数的蓝盘黑盘分类的标准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就是千分之一和千分之二买到坏盘的概率。

8月29日更新

今天看见另外一个相关问题下的答案,才知道真有数据恢复的店铺,淘宝搜了一下还不少。
我没见过那些店铺究竟怎么修,但是按照我的经验,能做的大概只有更换磁头,所以对于有特别重要数据,必须恢复的,还是不推荐去那些店铺,理由如下:
1. 硬盘是在超高洁净度的车间组装的,并且有内部气压的要求,私人店铺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条件,所以即使修复成功了,硬盘的使用寿命必然大大减少,建议修复好了也要及时把里面的数据转移到新的硬盘上去。
2. 成功率的问题,硬盘失效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磁头的原因。我在希捷4年,由于分析的需要,这种更换磁头的案例做过的大概也要有上百起,但是我仍然不会100%成功,换过以后硬盘动不了还是时常会碰到。
3. 成本,换磁头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换上去,好磁头的来源,只能去找一块一模一样的硬盘拆出来。希捷内部硬盘种类更多,并不是说容量一样硬盘就是一样的,所以你自己买新硬盘找人去换的话很可能买错。

网友:
固态硬盘,名字里带金的都不要买

网友:
09年装了实验室的机器,希捷固件门的硬盘,固件cc34。三年来我收集的大概100G的有关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形,模拟电路设计,PCB设计的书籍,以及安捷伦从上世纪40年代的文章。以及我看过的文章和我三年做的硬件设计,FPGA设计,仿真设计,实验数据,还有若干文档,全部挂掉。尝试了若干种恢复方法,都失败。

同时,实验室另外两块同型号希捷硬盘,相继在去年和今年以同样的方式挂掉。
从此希捷一生黑。
目前正在自己组装高可靠性存储阵列,以防止文档丢失这种五雷轰顶的事情。
———————————————————————————
突然想起和我一起住了两年的萌萌哒的室友。
室友是学天体物理的,老板在南极观测,所以一年一年的找不到人,他一个人默默的搞着科研,某日他的硬盘坏了,里面有写了一年的程序,于是一个人屁颠屁颠的跑到“电脑城”,找了个极其不靠谱的人修硬盘,那二货二话不说把盘拆了,然后两手一摊修不了,萌萌哒的室友不明觉厉的跑到专业数据恢复的地方,对方表示这盘由于不是在无尘室拆的,已毁。于是室友回来凭着超人的记忆力把程序又写了一遍…延期的博士毅力惊人!

网友:
固态硬盘的话,OCZ,买了三块坏了三块,命中率100%

网友:
发现大多数人都说的是最近几年的。我就考个古好了。。。

首先是上古年代的WD。90年代的时候,西数就进入过一次大陆,当年是直接把在欧美卖的产品拿过来的,结果发现在大陆的故障率奇高无比,工程师们百思不得其解,为啥同样的产品在欧美就没事呢?后来发现,硬盘的呼吸孔不适合中国的空气。。。。。。

PS:这一个是听我的一个计算机方面的领航人说的,她是80年代就做计算机硬件代理和销售的,还担任过某高校计算机副教授。因为90年代我才刚接触这方面,当时都不知道西部数据这牌子。。。我那个时候流行的是昆腾。

然后是中古年代的IBM玻璃盘。当年这块硬盘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非金属盘基,第一个单碟容量超过20GB等等。但是不到一年,到处都是玻璃盘损坏的消息。后来才发现,这个玻璃盘基有个致命弱点,工作温度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会出现数据丢失。。。IBM作为现代温盘的发明者,在这次事件后把硬盘部门卖给了日立,彻底退出了。

又过了几年,Maxtor在建达蓝德的运作下逐渐统治了市场,然后出了一款作死的产品,Maxtor超薄盘,厚度只有正常硬盘的一半。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做硬件销售了,光是每周向上家发返修件,这货得占70%!据说是做的太薄,抗震能力严重不足造成的。

还有希捷的马甲盘,也是巨坑,质量倒不是很差,但他慢啊。。。。

网友:
仅说常见品牌里的消费级SSD。
企业级和小厂及组装货不谈。

1、金士顿V300
不是最坑的,但是是坑货里最常见的。
早期版本还是可以的,虽然颗粒品质也一般,但胜在价格便宜渠道广泛。
结果为了成本换片之后彻底沦为垃圾货,而且这种行为也令人不齿。
金士顿热门SSD悄悄换闪存

2、闪迪SDSSDP
这个产品的性能非常直观,基本等同于同品牌的CZ80。
对,就是那个U盘。两者使用相同的主控方案。

3、OCZ早期产品。
即Vector系列、 Vertex 450系列、 Vertex 4系列及更早的产品。
不知道从哪里的垃圾站收来的的颗粒,不坏算命大。
被东芝收购后解决了颗粒品质问题,之后的产品可以买。
即Vector 150系列、 Vertex 460系列、ARC系列或更新的产品。

剩下的大牌都似乎都还过得去,想起来再补充。

如果你的电脑是生产工具,谨慎选择各类廉价小厂产品或洋垃圾。
如果你的电脑有可能几个月都不通电一次,谨慎选择TLC产品。

网友:
金士顿:SSD-魔改SD卡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你丫感不把外壳和板子焊一块吗?接口坏了就等于全盘报废
西部数据:硬盘-你丫能不卖蓝盘吗?
希捷:硬盘-你丫敢把三碟片和双碟片的分开卖吗?

网友:
硬盘啊……海门的7200.11问题之后我就不信他家了,WD的绿盘不靠谱,导致其他什么监控NAS之类的都感觉不靠谱(RE4我都坏过1块,1W小时不到,幸亏是raid 1),HGST之前的盘好像还可以,toshiba的盘我觉得还OK
SSD的话只有自己生产颗粒的厂靠谱,最典型不靠谱例子是OCZ
移动硬盘没怎么买,不了解

网友:
我推荐点靠谱的吧

固态硬盘用过三个,一个ocz的,一个金士顿的,一个Intel的,刚开始用都没问题,一段时间以后前两个掉速,蓝屏,重启,其中ocz不到一年完全报废,京东保修给换了个新的,数据全没了,金士顿偶尔蓝屏重启,Intel的至今还很坚强。

移动硬盘用过4个,2个西数,全报废,另周围还推荐过几个买西数也报废两个,返修率吓人。一个希捷,没问题,推荐买几个也没问题,一个日立,没问题,推荐买几个也没问题

台式机硬盘都还好,没坏

网友:
我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说日立和东芝的机械硬盘好,我以前用日立和东芝的硬盘,上一块坏一块,连保修期都不过就坏,就不怕售后累死啊?用了2年多就是一大堆的坏道,坏道,还是坏道。你们居然说这两个牌子好?希捷再怎么固件门, 它的硬盘也比那两个玩意强。

网友:
  • 西部数据 1 TB WD Elements SE 移动硬盘受害者+1

如果过保了,可以自己把硬盘盒拆开,看看主板的具体型号和盘的具体型号(本人2011年购入的原装西数移动硬盘断路故障拆开后发现磁盘是最low的白盘……

比白盘还low的是盘面根本不是SATA接口根本不能适配市面上通用硬盘盒……)

找到具体型号后去某宝一下,有人卖原厂主板的,收之即可,然后找本地的手机维修店去焊接一下主控BIOS,这样理论上就得到了一个置换过健康主板的硬盘,本人正在实践中……抓紧抢救数据才是正经事啊!

利益相关:近十年全部个人数据因为一块天天自动断电移动硬盘面临全部丢失的危险,夜不能寐,目前正在千方百计抢救数据。

建议同学们购置移动硬盘时慎选原厂成品移动硬盘,通用性差,维修困难,厂家跋扈(不拆盘无法了解内部结构和具体性能,保内自行拆盘则无保修,不拆盘送修不管数据恢复)数据恢复天价(中关村商家恢复数据的报价是八百元起)还有个人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等等。推荐阅读
要数据没售后 原厂移动硬盘凭啥坑爹_SSK 黑鹰II USB3.0 2.5英寸硬盘盒(HE-T300)

网友:
固态硬盘有金士顿全家。还有二金一云比较垃圾
英特尔家低端型号,三爽家低端型号,还有掉速特(特指某几个型号)

移动硬盘有三星m3 不知道真假,见过一堆自称三星移动硬盘的,型号都是m3还特拉级

机械盘就那么几款…1t双碟的那几个,5400的全部…剩下的就只有用途的不同没有垃圾之说了…

以上所说都是现在可以买到的垃圾…太老的我忘差不多了就不说了

网友:
论坑爹那就当然是希捷了,曾经有段时间买回来不来个重映射扇区,都怀疑是不是买了假货,除了这个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当然SSD也有曾经的ocz,但现在人家都从良了。

通常2.5寸硬盘我都选择HGST的编号HTE开头的系列,3.5寸西数RE4系列。
至于SSD主要看主控和颗粒,品牌不重要。

网友:
首先是国产山寨,臭名昭著的三金一速,其次所有用sm+hynix方案的也基本是垃圾,然后金士顿大号u盘的臭名就不用说了。
下面开始喷大厂:
Q300初期SAFM11.1的掉盘门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不过后来改成SAFM11.2和12.2就不会了。
三星稳定好用但是价格过高
建兴性能够用但是可以煎鸡蛋
OCZ以前是著名的白片小王子,现在玩脱了被东芝收购之后才有了稳定的闪存来源
闪迪加强版终于也换成了TLC,呵呵
浦科特性能一般但价格挺贵,m6s+闪存从19nm缩水到15nm价格基本不变
镁光bx性能太烂
英特尔十分稳定但价格死贵性能垃圾
就这么多了,欢迎补充和指正

网友:
有闲好好回答下。
硬盘一般看人品,除了之前西数的C1门和希捷固件门之类比较广泛的问题,现在主要是人品好坏了。所以随便找个靠谱的即可,购买1T以上的硬盘注意性能要求高的话可以找找单碟1T的产品。我倒是蛮推荐日立的,虽然可能会吵点。

移动硬盘的话其实大部分的USB3.0主控做的都不是很像样子,2.5的话有少数高端移动硬盘做的不错,价格略高,3.5的可能上eSATA也可以,至于SSD的移动硬盘好贵的。 就品牌移动硬盘和自己买硬盘然后套盒子感觉差不多,希捷的移动硬盘貌似价格比裸盘有优势,4T移动硬盘也比裸盘铺货快不少,看自己预算怎样都行。

固态硬盘的话,事就太多了,目前市场上主流的SandForce、Samsung、Marvell、JMicron、Indilinx、SMI,intel和东芝都不怎么做了。目前看Marvell和Samsung在高端SSD份额不少,Indilinx也有强大的新主控,慧荣和JMicron的话做做低端,性能还不赖,SandForce怎么都不招我喜欢,之前Trim表现不太好看。
具体到产品的话,浦科特全系列和三星850Pro不错,反正浦科特和三星高端总是好东西,别的平价的话,闪迪极速啥的Marvell 四通道版本,东芝Q系也是Marvell加东芝自己的固件比较实惠,然后还有就是建兴的工包盘比如M6S,M6M之类都不错,而且128G只要350,256G只要600多(建兴之前收购了浦科特,所以建兴=浦科特OEM版),美光的话我第一块SSD就是M400,现在走性价比路线了,低端的影驰的JMicron方案的都可以,小众的SuperSSpeed啊,蓝科啊,貌似都能用,反正SSD也就套料加颗粒,这俩没问题就一般没大事,SuperSSpeed还有SLC的SSD,价格也好看,不过主控是SF,倒也无所谓。反正暂时我是不打算碰LSI和TLC。至于PCIE/SAS的SSD了解不多,不管,其实是没钱。

网友:
我买移动硬盘,跟我那个半桶水的死党去电脑城,他非说要买组织装的,就是买一个2.5的硬盘再买一个移动硬盘盒装上,盘啊是三星的盘,盒也是上面印着三星的LOGO,用了一年不到,三个人的除了我之外的与那两人的三星盘全坏道了,辛苦攒下的设计资料没了,我的是硬盘盒坏了,拿去修说是芯片坏了,然后换了个飙王的盒,可尼玛两个月不到又无法读取了,中途换过三条数据线,出了名各种小问题,分了两个盘,现在有个盘也坏了无法打开,自此对三星的盘彻底死心,现在想扔掉换西数或希捷的盘了。最后,买数码产品不要去和与那种半桶水的人去买,这种人最容易被忽悠,完全不懂的小白你跟他说什么他听不懂,就怕这种懂一点又不完全懂的。最后的最后:
买数码产品不要去电脑城!!!
买数码产品不要去电脑城!!!

买数码产品不要去电脑城!!!

自己多研究,上正规电商买,电脑城坑死你没商量的

网友:
三金一云不能碰

网友:
跑个题,夸夸IBM的硬盘,当年玻璃硬盘大面积出问题的时候,我那块30G的Deskstar硬是稳稳地陪着我好几年,直到百G硬盘普及的时候才被换掉,(在这块IBM之前是一块800MB的西数,IBM之后,入过希捷的120G,都是坑),希捷出掉之后转脸又投奔了HITACHI,也就是身披马甲的IBM。现在我电脑里用的是500G的HITACHI和一块4TB的HGST,没错其实还是IBM,真省心。其他品牌无爱。

网友:
要说坑的我见过最坑的的是个杂牌啥子牌子一时想不起来,买回来用了几天就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