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10 p9 p8的电池续航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8-01-02):
想入新手机了,看了好多黑华为的贴,很多踩华为还顺便怒赞米6,搞得我一头雾水。个人比较在乎续航能力,也是因为自己手上的htc漏电太快才想换机,不知道p8p9p10哪款续航比较好呢

网友:
p9是真不行

网友:
我就是怀疑我的p10电池有问题才来搜这个问题的
可以说 p10是相当的让我失望了

网友:
手持mate9,说实话我个人不关注手机厂商的作为或者宣传,选手机纯粹看参数与评测。我买mate9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p9。p9稳定的续航和精致的做工吸引了我。无奈p9的锁核955还有相机发热让我放弃了。选择mate9时考虑了很久,但是去实体店看到p10就没有购买欲望了。不说闪存门屏幕门,我只是为了自己用,不会在意这些。但是p10拿在手里的感觉几乎和我用了一年的6s差不多,这就让我难受了,前置的非按压home更是让我感觉手感极差。p10几乎没有了华为自己的感觉。相比之下,mate9虽然外观平庸,不过属于耐看的行列。续航虽然没有宣传的48小时视频那么牛逼,不过用一天半还是很轻松的。用了不少手机,mate9算是续航比较不的了,在华为手机里面应该也能算是前三。说了这么多,真心不建议买p10,综合来看华为手机现在最好的作品还是mate9。

网友:
p系列续航能力简直可怕,40%以下的电量打开拍照模式,瞬间提示低电量关机,要不是因为屏幕5.2在理想范围内,和用习惯了emui,我不会考虑p系列的

网友:
我用mate9快一年了,电池非常好,刚升级了安卓八,又快了好多,手机主要是功能而非外观,土豪例外。

网友:
p9的电池真让人奔溃,第一次出问题是买手机半年后,因为维修不便没有送去检修,现在一年半了经常自动关机。

网友:
P9用户
就在刚刚,我亲爱的手机在电池仅剩百分之四十的时候自动关机
等回到宿舍充电,显示剩百分之五十三
由此可见,华为电池有多么强悍了,居然可以依靠空气无线充电
而且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
没有拍照留念是真后悔

网友:
网上很多人都是水军华为手机质量还是不错的如果是续航的话我觉得p10可以新机待机一般2天的,但是你想天天玩手机还想他续航高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