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池就过流保护

楼主(2018-01-02):
联想S1 YOGA,一上电池就过流保护。
怀疑电池保护隔离管损坏,或者充电电路上管穿,找到电池隔离管一测量。已击穿。换掉后上电测试,插上适配器后,电池隔离管栅极19V,电池已被隔离。主板自动加电,拔掉适配器后依然能正常工作。至此收工

网友:
一般都是这P沟道的管子惹的祸,修太多了

网友:
找到电池隔离管一测量!!!!!!!!!!!!!!!!!!!!!!!!!!!!!!!!!!!1

网友:
找到电池隔离管一测量!!!!!!!!!!!!!!!!!!!!!!!!!!!!!!!!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 适配器到电池的隔离管坏了。。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