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案例2则

楼主(2018-01-02):
简单点叙述:
   1.a:r9s正常显示,触摸失灵。更换总成测试无效。
     b:测量触摸3V供电没有,手头没有供电转换管,拆苹果的照相管更换无效。
    c:如图短接,借用显示屏3v供电。

     D:装机测试OK。
  2.华为荣耀8青春版,进水无灯光无显示。
    A:更换总成测试无效
   B:测量背光供电0V。判断升压电感断线,更换后为4V左右。
   C:更换小电源,此机器由小电源将电池电压转换为主供电,此小电源集成充电,背光,显示供电,硬盘供电。型号为HI6522,华为自行设计。
   D:再次扣屏依旧无显示,测量背光主供电4V,背光回路0.25V,示波器测量二极管有驱动波形,判定电容失效。拆苹果背光电容更换,测量背光18V左右
   E:扣屏无显示,测量显示供电±5.5V,屏幕1.8V正常,更换显示座OK。

网友:
国产机都是没图纸的吧  不好搞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A:
荣耀8是座子腐蚀了还是虚焊了,更换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R7的图纸,买也可有,有的花站内联系

网友:
楼主威武,原理分析清晰明了,高手高手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轻车熟路,经验老道。维修很细致。

网友B:
厉害啊,顺路问下,大哥显示座淘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顺路问下,大哥显示座淘宝吗》?

国产机器显示座子大部分都是40脚的   可以拆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荣耀8是座子腐蚀了还是虚焊了,更换了之后就正常了

个别脚位腐蚀,不好上锡,应该是腐蚀断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详细方便维修!

网友C:
测量显示供电±5.5V,屏幕1.8V
楼主可以告诉一下 这两条线路在你发的原理图是什么英文标示的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显示供电±5.5V,屏幕1.8V
楼主可以告诉一下 这两条线路在你发的原理图是什么英文标示的

LCD_VSP和LCD_VSN是屏幕的正负供电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_VSP和LCD_VSN是屏幕的正负供电

非常感谢
....................................

网友(2018-02-02):
楼主牛啊。   多谢分享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刚刚接触手机维修,还看不太懂··················

网友:
看到楼主的所述,佩服,佩服楼主的精湛技艺

网友(2018-03-04):
厉害    修国产机条理如此清晰   高手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刚刚接触手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