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80秒杀

楼主(2018-01-02):
客户拿过来一台联想做z580,说是进水开机无反应。插上可调电源查看电流,待机0.38. 初步估计待机电路短路。
拆机 侧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pl10只有0.05.断开pl10再次分别侧两端对地阻值,连接芯片这边正常。另一边为0.05.
很显然后续负载短路。
  大刑伺候-烧机法 。手摸ec哇塞好烫。 手上正好有一个上次多的一个IT8581.果断换上。再次测量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上电开机 亮屏 ok.

网友A:
楼主运气好! 我这边进水的没几个修好的 也可能是技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好! 我这边进水的没几个修好的 也可能是技术不行

进水的就怕客户修的不及时,里面腐蚀厉害了,就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厉害,问题一下就找到,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就怕客户修的不及时,里面腐蚀厉害了,就不好修了。

对啊 几个过孔腐蚀能搞死人 所以接到进水的头大

网友:
LZ  秒杀是不拆机的情况下   动不动就秒杀 拆机需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