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Plus后置摄像头不照相,手电筒也打不开,求支招!

楼主(2018-01-02):
本人理论知识学的少,手机是从二楼掉下来,摔得。有点弯,手电筒打不开,后置也不照相,是先修闪光灯ic还是先修摄像头那块!??

网友A:
先更换摄像头,摄像头与闪光灯是一起的,摄像头好了,闪光灯也就好了

网友:
切换前置可以的话,就先修闪光灯

网友B:
先修摄像头吧,这么高掉下来,就坏两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摄像头,摄像头与闪光灯是一起的,摄像头好了,闪光灯也就好了

换摄像头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摄像头吧,这么高掉下来,就坏两样已经很好了!

摄像头问题!!!挣扎着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重中之重

网友:
首先闪光灯要开启,摄像头要能基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