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用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8-01-02):
苹果A1465用电池无法开机,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适配器开机后电池可以正常给主板供电。请问有没有类似维修经验的兄弟,给指教点经验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用适配器开机后,拔掉适配器后能正常使用吗,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是隔离管坏了,可以在上电池的时候检测一下公共点有没得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用适配器开机后,拔掉适配器后能正常使用吗,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是隔离管坏了,可以在上电 ...

输入Windows系统密码后,Windows10更新完系统后,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用适配器开机后,拔掉适配器后能正常使用吗,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是隔离管坏了,可以在上电 ...

公共点正常的,充电芯片调整后8.4V

网友:
是进水了 还是 怎么坏的 换充电板试试

网友C:
应该是放电检测电路出问题,检测到电池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正常的,充电芯片调整后8.4V

检查一下电池的检流电阻是否正常,一般检流电阻坏了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池的检流电阻是否正常,一般检流电阻坏了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检测电阻会导致不充电还是用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放电检测电路出问题,检测到电池不正常。

检测电阻会导致不充电还是电池无法开机或者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