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0117内屏不显

楼主(2018-01-02):
TPN-0117  通电不显,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显卡加焊了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已经修好,此板在别处修时别人把,屏供电的电感换成了电容

网友:
也应该先查屏供电(三大供电) 我觉得这样先简好一些

网友:
已经修好,屏供电这个电感换成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