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23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有隐约的LOGO但灯管不亮)求救

楼主(2018-01-02):
联想G23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有隐约的LOGO但灯管不亮)求救,检查是灯管或高压条问题,但单独用工具测灯管是可亮的,说明高压条或开启信号不满意。可是开机信号有3.3V呢。。不过亮度调节信号电压为0V 而这个直接到了EC的62脚的。换了EC 也一样。。。是不是这个亮度调节信号电压为0V时,就算有开启信号,灯管也不会亮的?都不知道怎么修了!!高压条有19V供电,有开启EN电压3.3, 就是BRIGHTNESS 这个电压没有!!是不是也不会亮的?

网友A:
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阻值正常的话,拉个3.3v电压给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接在一起就好了

OK :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 :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接在一起就好了

坏处就是亮度以后调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