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68 版号:14236-1 bios

楼主(2018-01-02):
DELL 15-3568 版号:14236-1 bios  16M
客户来机器,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不触发,拆机之后检测没有短路,然后上可调电源,触发上电,0.7左右风扇狂转,测量各个供电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论坛上都是8M 4M的bios,然后某宝上合成,装上之后,掉电三次之后有时候可以亮机,有时候不能亮机,然后检测了一下cmos电池,2.89V,偏低,换了一个coms电池,可以亮机,但是快进系统的时候就掉电,试了几次,都是如此,怀疑是不是用可调电源电压不稳还是必须用原装的适配器? 然后用原装适配器果然没有再次掉电,至此此板修复,特此奉上某宝合成的BIOS。16M哦。

网友:
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不触发,拆机之后检测没有短路,然后上可调电源,触发上电,0.7左右风扇狂转,

网友:
有点机子就是原装电源、、、、、、、、、、、

网友:
合成的是不能通用的,大家谨慎下载。。。

网友:
这种合成的不能每个机器通用,大家谨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