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散热器特别响开不开机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02):
开机时风箱特别响,然后灭火重新启动反复如此
不开机

网友A:
在很罕见的情况下,cpu的硅胶,哦不,硅脂,会跟CPU脱离,完全只黏在了风扇上,就这样失去了效果(

网友B:
噫,题主如果使用了干粉灭火器或者是泡沫灭火器灭火的话,可能电脑已经报废了。如果是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的话,可能部分没烧着的部件还有利用价值。
电器着火记得先断电,重说三。

网友C:
这问题要分2步答...风扇响可能是轴承内机油冻住了,换防冻的机油就行.
重启嘛,要看你机子的自检跑到哪一步了.
自检画面未出现,屏幕成待机状态----检查内存,显卡金手指部分是否进灰/接触不良
自检画面出现,卡在哪一步就查哪一步的硬件.

网友D:
一般就是散热有问题。
可能情况请挨个检查:

风扇卡住了
风扇润滑不行了
风扇和散热器上灰尘太多
风扇卡扣断了松了
散热器卡扣断了松了
CPU导热硅脂已经和顶壳分离
CPU导热硅脂已经和散热器分离

网友:
泻药,第一步检查cpu导热膏还有木有

网友:
大概率改了bios设置死掉了,找主板RTC Resetpin脚短路一下或者断电拔电池看有没有反应。再者就是cpupin脚有没有弯,内存有没有插近,板上有没有异物短路了。
听上去倒不太会是cpu散热的问题,刚开机cpu是凉的一般到见到bios点亮后才过热自动关机。

网友C:
你把cpu 取下,然后检查触点,用橡皮擦一下,再放上去,一次不行,多试几次,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买个 主板诊断卡,看看跑码 卡 在哪,一般 c开头 b开头 e 开头,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E:
根据我的实际经验,
多半是内存条的金手指脏了,
拿出来擦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不是散热系统的问题,
因为即使你不装散热系统,开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
据我多年经验来说,
把主板电池扣下来,放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忘记了,就是放电,短接貌似也可以。
实在不行把内存插一插。
再不行把电源换一换。
再不行,踹一脚。
再不行,多踹几脚,直到想起换新的为止。

网友:
内存显卡,用刷子刷槽,擦一下金手指,估计就能好

网友:
这不好说,我接触过的民用CPU的话,无论是AMD还是intel,即使没有散热器也完全能撑过启动时间和小负荷使用,显而易见是和散热没什么关系的,没试过的话可以试试,即使火炉CPU,过启动一般也就50度样子,普通的只有30-40,完全没到shutdown的程度,再说温度高了也会自动降频运行,并没有夸张到没有散热器就直接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风扇或者主板哪里短路了,或者接插件失灵 ,推荐重点检查CPU/主板针脚,内存硬盘一类的,主板本身也可能坏了。

网友G:
这是2个问题
1.风扇特别响,风扇润滑不行,重新买一个。
2.不停重启,这是电源或者主板坏了。
如果最近几次有突然断电,大概率主板坏了。
如果最近几次都正常关机,大概率电源坏了。

网友B:
很多可能吧,有一次见过一台相同症状的lenovo,售后说是静电保护了。。。

网友H:
应该不是轮子哥说的cpu的问题,是显卡风扇的问题。因为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的。开机和重启那一下所有风扇都会满转速,就比较响。。。。换个显卡吧,估计你电脑也用了很久了。。。。。

网友A:
上次单位电脑内存条金手指氧化了也是这表现

网友:
题主,是不是按下开机屏幕不亮,风扇转一会儿,停一下,又转一会?一直重复?,这种一般是主板出问题了,但也有可能是内存没插好,甚至电源有问题都会导致这种问题,问题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拔插一下内存就可以解决,有时候必须更换主板,至于噪音,散热风扇工作时间久了自然会出现噪音变大的情况,这个没法避免。但是可以通过更换风扇解决,
从描述来看,我猜想这应该是台老机器了,要不扔了吧
补充一下,本人曾有过昆虫跑进电源里面导致短路发生爆炸而导致的无限重复开机,有曾因为主板电子原件老化发生的无限重复开机,恕我直言,散热的噪音虽然很烦,但是跟老化的硬盘那个振动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当然,我都不能忍,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用电脑,这声音,这高频振动简直催人泪下,一度折磨的我神经衰弱,

网友H:
题主应该在明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无法开机,无法开机的现象是什么。
比如:无法开机前做了什么操作、开机后除了噪音大以外持续多久后自动重启,启动时是否能看到显示器显示的画面,如果能看到显示了什么内容等。才有助于进一步解决问题

网友A:
我笔记本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笔记本里面灰太多,先是连不上wifi,后就是开机就自动关机,起不起机!扫完灰后就好了,但不排除你的显卡已烧!
纯属个人经验!

网友I:
开箱看看,上次我打开看见有一根线卡在风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