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之前方法无伤取4代灌胶cpu

楼主(2018-01-02):
方法在前面的帖子说了 天罗刀丝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最后一张拿个显卡演示一下 方法

网友:
这么详细 可以加分加点分吧  不明白的看前一个帖子

网友A:
是不是在加热过程中有一个细铁丝线一边加热一边拉动铁丝,是这样吗?

网友A:
是不是要加热到锡珠融化后按一下BGA上的温度保持按钮,然后在慢慢拉动铁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加热到锡珠融化后按一下BGA上的温度保持按钮,然后在慢慢拉动铁丝

前面一个帖子说了 对的就是这样 温度到了270按 延长时间那个 (触摸屏上) 根据以前经验 要爆珠的时候 就可以拉了 想保住主板就温柔点 多等一会儿温度280  左右拉钢丝 就行了 取下来很漂亮

网友B: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现在的主板薄   天气又冷 bga的时候 我一般焊2次 就是第二次180对调  这样 焊上去 上机测 基本上都是一次ok  最后刷原厂bios 走流程  这机器装上之后第一次进系统win10自动修复 然后 新系统一样 走一遍 应该是自动装驱动 然后 进去 客户以前桌面的资料还在 有些人可能觉得换u麻烦不如交换 其实这个全部下来也就三个多小时 交换花时间 客户不一定能等(偏远地区来回15天) 利润也不好说  现场修客户也放心

网友C:
楼主拉丝时如何不伤及CPU底部的零件,可否有诀窍

网友:
会不会碰掉周围的小元件,

网友:
CPU下面的零件不会搞掉吗,CPU下面有好多电容的

网友:
这个用钢丝拉的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D:
你这样一拉,u上面的电容会不会一下子就掉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一拉,u上面的电容会不会一下子就掉光?

基本不会 下面电容要温度很高才会掉  我拉掉了2个小的 然后从坏u上取了两 风墙400度吹好久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拉丝时如何不伤及CPU底部的零件,可否有诀窍

针对灌胶的 不灌胶的用镊子就可以 灌胶的 四边比较厚  温度到了轻轻拉  是平着 就是钢丝从最底部发力 这种u 锡珠是0.4的 贴片的电容估计0.3  基本碰不到 你拉的圈只会越来越小锡珠融了的地方相当于钢丝只过了一遍 不是来回磨蹭 你试了就知道了  倍儿爽。

网友:
我是太想留住cpu了 没做保护主板的措施 因为我前面用刀片拆胶 试了一次 这东西加热时间越长u的命越短 即使取下来好的 再给你植珠 做bga的次数也够呛  用钢丝 我试了两次第一次 想从一边开始  温度到了 钢丝没法放进去 手差点儿烫出炮 没做保护主板的措施(我这个是大面积进水腐蚀的料板)  主板有掉点  最后这 u取下来 硅片旁边的胶也黄了   正常你加热一次时间控制的好 够快 取下来 应该还是白胶那就完美了    如果上下都加热 上部风头高一点 应该可以保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拉丝时如何不伤及CPU底部的零件,可否有诀窍

钢丝好的话绕一周估计  cpu底部零件一个也不会掉  我饶了2周半 怕断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有图细心讲解,我要试试看

网友:
最关心的还是电容会不会拉跑了,

网友:
电容会不会掉啊?还有如果同时保板子的话这方法还行吗?望楼主分享点经验

网友:
中间的电容会不会碰到 还是只是拉四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华硕的主板就是喜欢坏u  我修的很多都是这样的问提

不是华硕 是这种四代以上的坏的都多  一般都是桥那部分坏 要是能换桥这边的硅片 那就 造福我们维修人员啊 省时省力又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反而对CPU没有效果啊 CPU背面有电容啊 你又没有办法朝着PCB方向拉钢丝 芯片附件元件更多

这种方法感觉很暴力其实很温柔  温度控制好 不像你想像的  直接把cpu附近的元器件干翻  在说这种u附近 一般还是很空旷的

网友:
               这个板子黑胶也灌的太多了,别的板子就边角处灌一点,,,

网友:
修笔记本CPU都用上铲刀了,和修手机一样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回头有机会试试

网友G: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害怕4代U 我换过那么多 重植过那么多 并没有觉得有多难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吓自己  像这种G50-70的主板带黑胶的我也取过  换过 跟以前的t61显卡没什么区别吧 甚至还要好换

网友:
实践出真理,好法办,学习一下,楼主实操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加热过程中有一个细铁丝线一边加热一边拉动铁丝,是这样吗?

其实也差不多 感觉 在怎么样也要等锡珠融化,

网友:
U还是有点变形,有点弯曲了贼难做。。

网友:
楼主厉害了,没事的时候试试看效果如何,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但还是怕挂掉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现在的主板薄   天气又冷 bga的时候 我一般焊2次 就是第二次180对调  这样 焊上去 上 ...

楼主说的意思是装U的时候,第一遍先预热,然后第二遍定在180度左右装U?那锡会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现在的主板薄   天气又冷 bga的时候 我一般焊2次 就是第二次180对调  这样 焊上去 上 ...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装U的方法,以前装过几次成功率不高,觉得是方法不对。

网友:
之前我用钢丝拉过,液晶电视主板BGA。没有掌握方法,硬是把芯片拉出一道深深的痕。。。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有对干CPU加了一份信心,你的钢丝是用的那种?

网友:
很好 很专业 谢谢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真牛 可不可以不加热的时候直接用钢丝先把黑胶锯了 在来取芯片呢  这样就可以芯片也保住了

你可以试试啊    我没这么试     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害怕4代U 我换过那么多 重植过那么多 并没有觉得有多难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吓自己  像这 ...

如果u坏了 换u确实容易点  考虑成本的话 交换更划算 不过比 t61 还是难那么一点点的 现在的机器 灌的胶比以前多了  不过温度控制的好的话(bga下部温度比上部略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取下来 胶基本 都在 cpu上主板 比较干净   好保住   这位兄弟都换过很多了要不说高手在民间呢    不过大多数兄弟时间都很宝贵 有限的上班时间肯定选择省时省力又赚钱的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一拉,u上面的电容会不会一下子就掉光?

请认真看图 刚取下来 带着黑胶的u 放大看一下   掉了2个小的  还可以接受吧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用手机分屏的钢丝。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用手机的撬刀来做这个CPU呢?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上次看了个i5的价格和主板差不多了

网友:
这方法很好 ,板载CPU很难拆

网友:
学习到了,以后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个纯手工贴  给力了!!!!!!!

网友:
这方法 新颖。呵呵。。。。我都是硬来。。。 焊盘一样完美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个帖子说了 对的就是这样 温度到了270按 延长时间那个 (触摸屏上) 根据以前经验 要爆珠的时候 就 ...

楼主思路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见识了,楼主,思路不错,办法总会比难题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加热过程中有一个细铁丝线一边加热一边拉动铁丝,是这样吗?

拉细铁线,这个一定要焊珠化了才行吧!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就是不知道实用不实用了

网友:
这样做可以对焊接笔记本升级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CPU好像有点变形,弯了

网友:
这个NB第一次听说,好技术。长到老学不了

网友:
厉害了,,,,这也行,,,

网友:
上次国庆前一天,换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的屏,电池内置的就没拆,换完直接跑码的0.3不动了,查来查去最后确定是CPU坏,买了一个回来换给客户。。。

网友:
华硕你就不能把CPU做结实点吗,都搞坏2个了,呜呜呜。。。。。。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要很细心操作才行。这种U出问题的太多了,看到都头痛

网友I:
华硕现在也灌胶吗?有点吭了,好久不修机看到灌胶都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现在也灌胶吗?有点吭了,好久不修机看到灌胶都怕怕

兄弟好好看华硕不灌胶 是 联想灌胶机上去下来换到华硕上  这种u的本 哪个牌子卖的多那个就坏的多    除了 苹果

网友:
我感觉用翘iphone CPU那种翘刀,拆笔记本的黑胶太容易,不明白为啥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u坏了 换u确实容易点  考虑成本的话 交换更划算 不过比 t61 还是难那么一点点的 现在的机器 灌的胶比 ...

教你个办法,用翘IPHONE那种翘刀,没用温度把握不好的,你就是硬来都不会出事!~

网友:
等楼主用钢丝把桥拉下来。版也就发黄了吧。。

网友:
店里的bga拆这种u就没拆好过

网友:
谢谢各位迅友分享,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从来没勇气换,成本太高,还不如买板,如果自己刚好有这样的料板还好,客户一般都愿意买板,不愿 打U,毕竟买U也贵

网友:
手工好强大,一般cpu问题,直接换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