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AM4架构V星主板维修一列

楼主(2018-01-02):
故障现象如下图不通电。
检修方向首测待机条件,1、测3vSB正常,如夏天
2、测CPU-1.8v-S5正常

3、测CPU-VDDP-S5(1.05V)正常
4、测PM-1P05-S5正常
以上4个电压为AM4的待机电压,其中有两个CPU的待机电压
5、测RSMRST#1.8V正常

,以上待机条件全部正常,接下来测触发信号(简叙:我这个板子的现象是不上CPU就不不能触发了,还有些跟CPU有关的待机条件就不做测量,如果是不上CPU通电,上CPU不通电,那么跟CPU有关的待机条件还需测量,也就再多测三个条件32、768时钟25M时钟,以及CPU-VCCA-S5电压,)6、跳过一些信号直接测SLP-S3#正常如图
,到这里就一目了然了,就剩下PSON#了
7、测SIO-PSON#,正常如图,既然IO都能正常发出PSON#,那么不触发就是绿线到IO直接线路出现问题。通过点位图跑线发现IO并没有直接连通绿线,还通过一个小三极管控制。8、测PSON#5V电压不正常9、测三极管控制脚PWR-FAULT信号为低电平不正常
10、追查控制信号源头并测量5V高电平正常
,通过追线找到故障点,螺丝孔旁断线,作业员操作不当打螺丝打断线。(简序:一般V星的高端板都会设计有一个4PIN接口12V电压检测电路,当检测12V电压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通电保护,表现的现象为插上4口小电源,通电断电或反复重启。而我这个板子的现象,检测发出的控制信号断线造成不能触发)11、接上断线位置能正常触发开机1645076,至此维修(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补充,不上CPU触发还和上CPU触发,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25M不会影响不触发,32、768出现问题,上CPU绝对不会通电,而且32起振必须要CPU接收到RSMRST#之后,修到过不少RSMRST信号异常导致晶振不起振的)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华擎F2A55主板的内存供电正常后再出哪个电压

网友(2018-02-07):
学习了...............................................................................................................................................

ptmanager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都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这种板估计还要过一两年才会修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华擎F2A55主板的内存供电正常后再出哪个电压

AMD的就是先出CPU,在出桥,A55是什么架构,那个板没修过

网友:
学习了……。就是没图……。说的那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就是先出CPU,在出桥,A55是什么架构,那个板没修过

A55的是先出内存然后CPU,再到桥总线

网友:
AM4的还没见过,学习啦,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这种架构的修起来要时序非常清晰 楼主写的我看着头大

网友:
楼主威虎,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AM4这种架构的修起来要时序非常清晰

网友(2018-03-09):
楼主说的是不触发 绿线断了 从IO飞线到电源口?

网友:
小白学习中,楼主缺个图啊

网友:
AMD的RYZEN的板子都在修了,楼主是未来领先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不怎么懂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有时钟再有复位的.........晶振有压差吗

我对比过好主板  一边是1.67  一边是1.1  而这块一边是3.3一边是1.5

网友:
谢谢楼住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图呢图呢。。。。。我有V星的AM4板

网友:
确实是V星的一个通病确实是V星的一个通病确实是V星的一个通病确实是V星的一个通病

网友:
图呢。。。。。。。如果有图人气更高!!!!

网友:
AM4的架构是什么架构,没有见过,楼主普及一下

网友(2018-04-13):
可以,V星am4的板子,很新,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反正还停留在1150接口  AM4还没碰见过  碰见了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修这么多年台式机AM4还没修道几个,看到楼主的帖子算是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华擎F2A55主板的内存供电正常后再出哪个电压

是先内存再是    cpu

网友:
楼主这种修法,多久可以修完一块主板,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4个AM4的待机电压,其中有两个CPU的待机电压。学习了,要是能放个图纸就好了。

网友:
AM4的板子 我就见都没见过

网友:
不错。秒杀了,可能会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中主板太新了,还是楼主研究的比较超前啊。。。。。。

网友: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现在AM4的主板还没过期吧,应该可以保修

网友:
楼主都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这种板估计还要过一两年才会修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了
菜鸟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