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S-7610开机跑d1.d2.00维修

楼主(2018-01-02):
修好后才拍的照片,所以第一张无图。

观察主板上无烧毁、进液、修过等现象。
看诊断卡说明没有过内存,这时候我一般会直接测内存工作条件
当测到SCL时,发现只有0.5V(正常是3.3V左右)

追查SCL信号来源,是一个U5芯片双向输出的

测第5脚竟然没有电压,继续查此信号,经过R387到了南桥

拆掉R387,再测U5芯片的第5脚,发现有3.3了。接下来找一个33欧的电阻换上。亮机

网友A:
拆掉那个电阻,芯片第五脚有电压了,讲明芯片正常,南桥引起没电压但为什么换电阻南桥那边电压又正常了,你说站不稳脚

网友B:
、问一下,SCL信号是干啥的内存的时钟吗?

网友:
老哥,想问一下,一个ir3567b的pwm芯片,en没有电压,显存和核心都没有供电,板子看上去是先核心再显存供电模式,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那个电阻,芯片第五脚有电压了,讲明芯片正常,南桥引起没电压但为什么换电阻南桥那边电压又正常了,你说 ...

我也这么想的,明明拆掉电阻芯片这边就正常了,为什么换掉电阻电压就正常, 又不是上啦电阻,我也表示怀疑

网友:
迅维网都是高手,学习了,有空研究研究,还有几块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SCL信号是干啥的内存的时钟吗?

SCL信号是内存SMBUS中的一个 还有SMBUSDATA

网友:
楼主好厉害,修得不错,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