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A43S 不能开机

楼主(2018-01-02):
ASUS    A43S   不能开机
插电有0.03A的电流,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发现有蟑螂屎,清干净还是一个样,3V,  5V都有,拔掉主板电池,一插电上到1.5A没显示,因为有蟑螂屎洗了还是一样,
把那开关插拔掉不要就有显示了,测线又通,测元件又没事。因为开关自动开机可以关机人但不能开机。又没图纸,拆了六角管也不行,本来想买个开关,几天没有买再拿出来看了看就把U560拆了,开机好了。

网友A:
lid -sw  三角芝麻官 爆掉了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sw  三角芝麻官 爆掉了 吧

拆下来用万能表测是好的,所以也不明白,又没图纸。

网友:
都是高手啊!正好有一个华硕的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学习了

网友B:
合盖信号被拉低了吗?取掉会不会有其它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盖信号被拉低了吗?取掉会不会有其它问题呢

拆了什么也没事,试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开始听客户有时能开机的,后来就不行了,一直开不到机才拿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盖信号被拉低了吗?取掉会不会有其它问题呢

没有问题,试了一个星期了,这个应该是睡眠开关管吧,不知道是不是,客户说原来时不时能够开机,后来就不行了,拆了后一直可以开关机。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应该是会暗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