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P-D3反复上电,搞晕了

楼主(2018-01-02):
修到一块技嘉GA-Z87P-D3反复上电,之前客户提过来之前说是网卡认不到,还会不定时掉电关机。接手后故障跟客户说的一样情况,最后拆板刷BIOS后不亮机了,这种情况也让我遇到了,我是换BIOS芯片搞了,还从某宝 上买了一个BIOS ,搞完BIOS之后就反复的上电了,量主板PCI   15PIN只有1.9V ,把它原板的BIOS芯片焊上去,(原板BIOS芯片与资料我没动,只是拆下放那里了)也是反复上电重启,这坑得不行啊,搞来搞去,中间也换原板BIOS芯片刷程序,还是一样,这都让我遇到了哈,去查电路时,IO8728F的 5V   12V 电压检测全部都正常,强制上电时量到N_-SLP_S3 这个信号在跳,开关处电压3。3V正常,RSMRST 3.3V正常。PWRBTSW这几个开关信号都正常,只有在跳动时-PSON也是跟着N_-SLP_S3一起跳动,查到VTTPG信号1.05V出来时CPU供电好信号也是出来的,这在上电时都量得到, N_PCH_VRMPWRGD在上电过程中3.3V也正常,就是不断的上电重启,中间也把那 这中间的所有三极管给换了,还是一样。真蛋疼,修得不知头绪,看看各位师哥给点意见,指导一下,这修得无吐了。先谢过了

网友:
请各位注意,强行上电时那S3信号也是在跳动的,

网友A:
VRMPG正常,可以查查CPURST是否正常,具体查查这个电路

网友:
这里的WQ1   WQ2在主板上没有安装,从IO出来的O_-PFMRST1这个信号没电压,没头绪,还望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PG正常,可以查查CPURST是否正常,具体查查这个电路                                                  ...

在主板上WQ1与WQ2没有安装,O_-PFMRST1这个从IO出来的信号也没有电压,望指导一下。从那里下手去查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个IO试试

网友B(2020-01-04):
    楼主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

扔一边去了,我估计是南桥坏了,后来也修到过一块,本来是亮机了,无故的凭直觉觉得是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