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V星主板维修一列

楼主(2018-01-02):
刚刚发布的图片竟没有上传成功,现重发一下。故障现象如图裸板不通电 ,需要说明的是AM4主板中不通电情况有两种,一是裸板不通电,二是上CPU不通电,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异。检修如下,不通电首测待机条件,1测3VSB如图
2测CPU-1P8-S5如图
3测CPU-VDDP-S5(1.05V电压)如图
4测PM-1P05-S5如图

AM4的四个待机电压两个给桥两个给CPU,经测量全部正常
5、测RSMRST1.8V正常,至此待机条件可以说是基本上正常了,接下来就是触发电路了
6、按开关后直接测S3信号如同
7测SIO-PSON#,通过点位图发现连接到一个小三极管,如图为0
8、IO都已正常发出了,最后只有控制的三极管出现问题造成无法拉低绿线了,测控制脚信号PWR-FAULT为0,果然是此信号出现问题,追查信号源头发现有5v高电平
跑线发现主板螺丝孔附近有断线,又是典型一列操作员操作不当打螺丝打断线 (简单的述说一下,在V星的高端主板中一般都有这个设计,通过检测4口小电源接口12V的电压有无存在过流现象,当存在过流时,就会发生保护,表现出的现象为插小电源反复重启或者是通电断电,如果检测正常则发出5V高电平控制绿线开启,如果不插小电源则不进行检测,通过相关电路由5VSB上拉为高电平开启绿线。下图即为V星设计的控制信号名
9、补线后正常通电开机 维修结束
再次再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要是上CPU导致的不通电还须测量32K的晶振,以及CPU-VDDA-S5,晶振起振是CPU得到RSMRST之后,此信号异常晶振不起振,而VDDA电压更是CPU在所有的待机条件正常,由CPU发出的,至于此电压做什么用没有研究过,当出现异常时上CPU不知道

 会员395207300鑫豆2025-5-15 16:40
 会员6728892元2023-2-8 22:11

网友A:
还没开始卖就开始修理了吗?工厂的吧。

网友:
这个触发电路都集成到cpu里去了,南桥就是一个外挂芯片了。通过pcie3.0链接的。哎。以后集成化越来越高,直接换板啊 ,

网友:
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能修好一块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开始卖就开始修理了吗?工厂的吧。

售后 才搞那种维修标签的 而且不是售后 这么新的板子 哪里来的点位

网友:
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能学会,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是做售后的,分析的真6啊,佩服。

网友B:
有图纸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啊…………。

网友:
只能看看  什么时候会修还不知道呢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没有修到,可以研究研究,以备后用

网友:
维修的思路很清晰
点位图方便的话分享一下哈

网友:
楼主说的好详细,对于新人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啊…………。

点位图有,图纸就没有,电脑坏了传不了,V星主板点位大部分都要,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AM4都开始修了! 关键是还有点位图!... 楼主混哪里的啊

网友:
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

网友:
MSI X370 GAMING PRO

电路图纸 点位图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网友(2018-02-04):
看上去很专业

网友:
厉害了 AM4都开始修了! 关键是还有点位图!... 楼主混哪里的啊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大神,真的受教了。好好的学习向你

网友:
感謝您的實際信息。
偉大的作品。 共享板的觀點,它的軟件,請.......

网友:
这图纸从那里来的?,,,,,,,,,,,,...............

网友:
楼主是工厂里的吧。有 这么多的资料

网友:
AM4的还未见过 装机都没装过 我们这小城市大多数都不备货

网友:
手里还有个华硕的350的板子 17年4月份的板子 客户说直接换板子 想修修吧 娘的 要啥啥没有 去球 先扔一边吧 以后再说

网友:
看样子楼主应该是在恩斯迈上班吧?
我出差去过恩斯迈好几次

网友:
这个维修的专业啊,这些设备,这些工具

网友:
有图有真像

网友:
V星代工HP MS-7932 REV 1.0原厂BIOS 换桥后速度快

网友:
楼主功力生后 对时序了解透彻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