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加电亮屏掉电不触发维修奇葩

楼主(2018-01-02):
接了一台联想G40-80进水机 拆机腐蚀地方处理完 加电测试 待机0.01 触发正常 亮屏 心中小窃喜~~今儿的饭钱有着落了 结果悲催 直接亮屏掉电 再按开机键无反应 待机0.01正常 测保护隔离电路正常 心想 死马当活的医 直接放大招 干BIOS 上论坛收 结果 还真有加电掉电的 一大堆帖子~ 找了个匹配的 刷 完测试还是涛声依旧··不死心 又在论坛上下了个其他 刷完还是依旧 奇葩了!!中间有其他活忙 就把裸板放一边了 等忙完 接着收拾这个板子 就按开关加电 结果 亮了 没再掉电 直接进PE 测试 正常 好一会都没掉 就想着 扔着测试半个小时试试  中间 过了几分钟 回头再看 又掉电关机 不触发~  最后 裸板拆外接件  一步一步来 开机掉电 按开关没反应 必须 放次电  才能再触发(而且是自动触发 又掉) 反复都是这样 最后 索性不装BIOS电池 不装开关 直接上电 我* 不掉了!!不敢相信 进PE 测试十几分钟 都正常~最后把问题 确定在开关小板上 测试连接线 正常 测开关有3.3V 懒得费事 就直接把开关拆了 把开关板连接线插板子上测试 我* 又掉 看来 问题还在开关小板上 接续拆 最后拆到还原键的时候 问题 算彻底解决~~~论坛收了 有相同问题的 但就是没解决的 最后自己弄  费了几个小时的功夫 哎··奇葩的问题···
    问题 联想G40-80 进水机 处理完 上电测机 加电掉电 掉到待机电流0.01 按开关无反应 必须 放次电 才能再次触发 问题循环  刷BIOS 无解··最后问题出在开关小板的还原开关上  估计是 开机后 还原开关 短接或 短路打地 导致 一开机就关机  就像开关一直按着没放~
   附上原机备份BIOS  和 论坛的老司机发的 合成BIOS  测试都能用 ~
联想G40-80 I5 集显 板号ACLU3ACLU4 NM-A362 REV1.0   新手 第一次 发这么长的贴····说的不对 也别喷我···我也在努力赚钱吃饭中啊~~~

网友:
处理完 开机的时候 加电亮屏都正常 亮屏后就掉电  中间 开机亮屏 直接进PE几分钟 都正常 完事又掉电  想着既然都能亮屏进PE桌面 就没费事查信号电压 看帖子 有的老司机 说这款 集成桥的CPU 容易挂 而且不好焊好 就没敢弄CPU···

网友:
我修的这种机器都是CUP短路,很无奈啊

网友:
“接续拆 最后拆到还原键的时候 问题 算彻底解决” 应该属于漏电。

网友:
这个问题挺好。。谢谢楼主分享 万分感谢

网友:
都是大神啊   修这个修的淋漓尽致的  厉害啊

网友:
这个开机小板上的问题,导致的掉电遇到过不少联想Y470  G40等等,修的时候多留点心,以免浪费时间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有次插线短路开机电压直接拉低,记得是接电自动开机,又自动关机,反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有次插线短路开机电压直接拉低,记得是接电自动开机,又自动关机,反复开关。

我这个问题跟你的不一样·   我的是 第一次开机 亮屏掉掉 必须得放电 才能再开 不然不触发  后面依次循环 只要开一遍机掉电后必须放电才能再开  不是 反复自动开机掉电重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