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时序内存-桥-总线 桥是指那个?

楼主(2018-01-03):
是南北桥,还是所谓的总线桥?新手求回复下

网友A:
你的时序都错了呢,去搜一下就有得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序都错了呢,去搜一下就有得看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224-1-1.html

他这里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224-1-1.html

他这里说的

别人没有说错呀,被人也没有说那是时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没有说错呀,被人也没有说那是时序呢

嗯,这里说的是供电,时序没那么简单,我的昂达a770s不跑码,UP6261坏了,换了之后1脚有 5V,7脚也正常有1.8v,内存也有供电,bios也刷过了,现在还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