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主板谁帮我看下这个元件

楼主(2018-01-03):
七彩虹CF-G6-MX主板,故障是触发后,一会通电一会不通电反复。发现和这个元件有关,有点腐蚀 一碰,触点掉了 无图纸,不知道通向哪里,希望有此板的老板帮我看一下

元件位置

QV3管边上的R29电阻,帮看下此电阻的两端和哪里相连接,谢谢

网友:
电阻 1M的

网友:
烧坏了,应该换个新的就好了吧!

网友(2018-04-10):
我来量量

网友:
另一头直连待机

网友:
通到1117待机3V那里,是直通的

网友:
同款型号 版本有差异 希望能够帮到你